[求助] 一条net的fanout特别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24):
做完CTS之后,clock tree上有一条net的fanout特别大,后面有180个reg。我在做CTS的时候设置了max fanou。是一个mux后面跟了180个reg。想请教一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查看该条路径是否设置了:dont_touch属性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网友:
set_clock_tree_options -max_fanout 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dont touch属性,而且也设置了max 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了,没用。

网友:
有米有data 和 clock混合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说具有一点吗?谢谢!

网友:
你看LOG里面有[CLOCK TO DATA] 这种字样吗 我就是猜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
我想了解一下您说的clock to data是一种什么情况,您可以具体说一说吗?非常感谢!

网友:
mix signal  paths ,你且看是否log 里面是否有这个信息。
如果没有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rk_clcok_tree -remove -clock  -sythesized  -clock_tree [all_clocks]然后psynopt -only_design_rule再优化一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