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修max_capacitance违例

楼主(2014-11-24):
使用的PT是2012版本的,用ICC布局布线后在PT里报出了max_capacitance违例,使用fix_eco_drc -max_capacitance和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fix_icc命令后,在ICC中修改布局布线,再次提取寄生参数,在PT内又会产生新的max_capacitance违例,重复多次一直无法完全修完,请问有什么更高效方法来修max_capacitance吗?或者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方法修max_capacitance违例?求指点,多谢啦

网友:
加buffer,

fix_eco_drc 的效率一般,不能全信 ,

网友: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多谢,我现在是手动加buffer,只是感觉那样效率偏低,每次都会新报出违例。

还有想问下,1、max_capacitance的违例为-0.01或者0.00,要不要继续修呢?
2、在PT时,setup,hold,max_capacitance,max_transition都没有违例了,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后端修复完成了?还有什么指标要注意的吗?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