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路miller补偿问题

楼主(2014-11-24):
两级放大器首级cascode时,可以把miller电容反馈到cascode点,但是如果补偿电容不合适时,有时候相位曲线会下降后又上扬,请问是为什么呢。按理说miller补偿不是只引入右半平面零点么,thx

网友:
反馈引入到第一级的cascode点,而不是第一级的输出点,不用做零点补偿,补偿更灵活。

网友:
這也是消除RHP zero的方法之一, 相位先往下再往上就是證據

网友:
曲线上扬是因为产生了左半平面零点了,具体原因看电路吧

网友:
这种补偿没调好的话会有LHP complex pole。再过分点就会有RHP complex pole。相位就会上扬了,但仿下暂态就会震荡了。

网友(2017-06-07):
请问:我每次做cascode补偿时,都会产生幅频相频曲线在GBW处上扬,应该是产生了左半平面零点,瞬态会震荡,但是理论推导和实际分析都分析不出来,有高人指点下么?

网友A:
cascode补偿最主要是complex pole,其实他的zero都比较高。你的时域ring大概率是因为复极点的阻尼系数不够

请看看这篇mtk的文章推导的结果。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1014.77 KB , 下载次数: 1353 )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论文中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太棒了

网友B:
根据楼上文献及自己找的文献,总结如图

网友(点评):
在不忽略不近似情况下,能够给出严谨的推导吗?参考文献做了忽略和近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2020-03-23):
经典论文,thanks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A:
cascode补偿最主要是complex pole,其实他的zero都比较高。你的时域ring大概率是因为复极点的阻尼系数不够
...

非常有用。收藏了。感谢

网友:
论文很有用啊

网友(2021-01-02):
引用 网友A:
cascode补偿最主要是complex pole,其实他的zero都比较高。你的时域ring大概率是因为复极点的阻尼系数不够
...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文献及自己找的文献,总结如图

两个都加的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2021-09-28):
这种cascode补偿产生这种情况,可以增加共栅管的跨导试试

网友C(2022-02-03):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文献及自己找的文献,总结如图

请问上下都加的有没有啥参考文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上下都加的有没有啥参考文献?

sansen书上就有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文献及自己找的文献,总结如图

你好,这个有图么

网友(2024-10-27):
今天明白了miller补偿和cascode补偿的异曲同工之妙:miller补偿是利用增益倍增电容,cascode补偿是利用cascode结构增大输出阻抗,RC串联构成了离原点近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