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switching characterictic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4):
《Spartan-6 FPGA Data Sheet: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里面写了一堆时间延迟(Tcko,Tilo......),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FPGA里面的各种资源的 “从输入到输出”的延迟都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这个资源的实际功能的不同而不同。

(FPGA就是一个个RAM块构成的,然后RAM里面保存的输入和输出的对应关系,所以从输入到输出的延迟也是固定的吧?)

文档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switching charactersistics:开关特性吧
Dpin to O pin propagation delay脚到O脚传输延时
这是我认为的 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做ASIC时候需要分析的关键路径,在基于FPGA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怎么考虑了?(反正最后也是综合成LUT,SLICE,况且,连线延迟也会占很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