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设置set_max_delay不起作用

楼主(2014-11-24):
大家好,在encounter中设置set_max_delay不起作用,应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 用了mmmc没

楼主:
set_max_delay 0.4 -through xxx
用了mmmmc了、

有问题吗?

网友:
你要啥目的,  是在该interactive view下用该命令么,

网友:
这个命令的扩展用法每家EDA公司都解释得不太一样,建议只使用原始用法。

原始用法为:当未设置max_delay时,如可以报出A到B的Setup时序,比如用一个Clock Cycle计算Setup Slack,此时加上set_max_delay,则用设置值代替Clock Cycle计算Setup Slack。

常见的扩展用法(但每家EDA公司都解释得不太一样):用来约束节点A到节点B的组合逻辑延时,而约束前这两个节点间报不出时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