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直观地理解电容引起的相移?

楼主(2014-11-24):
最近在看有关相位裕度的内容,但是对于电容引入的相移总是想不明白,比如GX频率处对应的相移为deg,则A(deg)=A*e(-j*deg)=A*(cos(deg)-jsin(deg)),如何理解虚轴代表的意义,对输出具体影响该怎么直观的理解呢?是延时么?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补补信号与系统的相关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怎么理解的,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没有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就算通俗的知道了,也不可能举一反三。只有首先由理论支撑,然后提炼上升到通俗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开始就走捷径是不对的。

  电容的相移可以这样形象理解,在电容上,电压是对电流的积分,电流最大时电压的增速最大,但是绝对值并不是最大。这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