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冗余位补偿问题

楼主(2014-11-24):
有没有人做过啊

楼主:
自顶啊啊啊

网友(2015-05-09):
回复 楼主:
      你好,现在你的冗余位补偿怎么样了?遇到这个问题,求指教~

楼主:
你参考得什么文献,我后来没做了,不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对那个DEC的-73有点怀疑,不过我最后用了另外的电路,能做出来

网友(2015-10-13):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做出来性能怎么样?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做着玩的,性能什么的没关注,反正结果是对的,我给你私信吧,你加我好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ok,已加~

网友(2016-06-12):
回复 楼主:

   大神,我看的是CC Liu的论文,主要想问里面那个Vip、Vin以及Vref怎么设?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p 和Vin是你差分信号的最高幅值就可以了啊,Vref是你的参考电平,按你需要来设置,Vref要大于等于Vip(Vi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大二的嘛,刚接触这个,在自学,我现在主要是用MATLAB来实现CC Liu论文中关于冗余部分的过程,现在我还只考虑输入一个值,然后通过这个结构得到二进制码。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其中我认为CC Liu提出的差分的正极输入是Vp=Vin/2-Vref/2,负极输入是Vn=Vref/2-Vin/2,Vref=512(以10位为例),加入冗余位后,按照论文编MATLAB,结果计算值Dout就变了,表示DEC中-73我也不懂,而且我认为论文中DEC中13位(带冗余位)转化为10位二进制的简化也有问题(我用MATLAB检验的),所以请大神考虑到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请解释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跑了动态仿真没,ENOB多少

网友(2017-12-05):
SAR ADC 冗余位补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