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51页和55页

楼主(2014-11-24):
最近在看拉扎维的书恶补手算基础,发现书中在讨论负反馈共源级的小信号等效电路(考虑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时,Vin,V1,和反馈电阻两端电压之间的关系有点凌乱。

上图画圈的是书中第51页求Gm讨论节点X处的电压,结论是Vin=V1+Iout*Rs;

而这个图是书中第55页求增益讨论节点X处的电压,结论是V1=Vin+Vout*Rs/RD;也就是说Vx的电压在两个讨论中极性相反,可是模型却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图二仅仅是把负载电阻RD加进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55页说源级对地(或衬底)的电压等于-Vout*Rs/RD,可是从图中来看明显源级电压比地的电压高啊,怎么会是负值?
打了这么多字  真是不易 真心求解  希望好心人帮忙看一下  谢谢啦^_^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排版乱掉了   51页是图一  55页是图二

网友:
这儿的符号表示,Vout可正可负,只是一个符号表示,本质没变。电路分析,假设一个方向,并假设电流,求解得到的电流可正可负,建议你把电路原理的书看看,这是客观的建议。

网友:
两个公式都没有任何问题,楼主需要再把基本的KCL和KVL公式看一下,用你的笔在书上把你想要计算的环路直接用圈画在上面并且标上箭头指明一个正方向,然后顺着这个指定的正方向去列写KCL或者KVL方程。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加一个负号是因为VOUT/RD这个电流是从VOUT流到RD的电流对于输出节点来说这个电流是流出输出节点,那从管子流进这个节点的电流也是VOUT/RD,但是现在书上列的是从节点流到管子的电流当然要加一个负号才行。
另外,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混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

网友:
可以将RD的看成是一个电压为VOUT的电源,流过RS的电流与流过电源的电流关系方向相反。如图

我觉得还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还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