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Drop和频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11-24):
动态IR-Drop和静态IR-Drop和频率有关系吗?如果有 频率如何影响IR-Drop呢

网友:
频率越高IR越严重,cell的翻转频率肯定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频率域静态IR-Drap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关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完啊一次 有什么关系以及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static应该 也需要设定clock,所以还是会有switch power ,所以你频率快了,还是会增加IRdrop,是不是感觉static IR和静态功耗这两个有点混乱,我是感觉它们的静态二字并不是一个意思的,静态IR的cell应该还是要翻转的。 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理解你说的意思 第一次听说 static和静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