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DC电机中霍尔信号的安放

楼主(2014-11-25):
在BLDC中通常会讲到带有霍尔信号的电机,霍尔传感器有两种排布方式:60度和120度,请问这里的60度和120度是指电角度还是机械角度?并且个人理解,电角度就是看转子磁极的对数,一对NS就表明360度电角度。如果转子有2对磁极则表明这个电机一个机械角度=2*360=720电角度,不知理解上是否有误?

初学

网友(2015-01-17):
打酱油的

网友(2015-07-04):
回复 楼主:

    安放是指机械角度60度,120度,他们的区别就是霍尔输出值不一样。如果有全1和全0是120度排列,哪本书上看的,具体还是自己试一试。

电角度=机械角度*极对数。 机械角度就是360度。所以电角度=360*极对数,也就是说每转过一个磁极对对应的电角度是360度。 过1个NS就是一个电周期。

网友(2016-01-26):
将有答案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