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引导工具不再两个macro之间布线

楼主(2014-11-25):
如题,实在两个macro之间加入routing blockage吗

网友:
不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用,只是看网上说可以让工具引导不再两个macro之间布线,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加入 routing blockage这种方法;还有个小问题,routing blockage是阻止布线,但是可以加入std cell,而palcement blockage是阻止加入std cell但可以布线(都设置成fence属性)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出处没有,有的话,贴出来看看吧,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er guide会告诉你的, BTW Fence 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截个图出来吗 我也有user guide可是没找到对应描述 ,只有描述 soft hard和parti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儿写着 palcement blockage运行布线了 可以找到出处吗或者自己做了实验的,不要光说啊,找到证据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