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软启动

楼主(2014-11-25):
做了一个buck软启动电路,在EA的输入端加一个斜坡电压。上电时,反馈电压跟随着斜坡电压一起上升。可是启动时电感电流和输出电压都会有一个小波峰,不知道如何调整才能让这个小波峰给消除掉?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软启动方式?

网友:
说明还不够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软到合适这个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1ms的时间也不够啊。30V的输入,5V的输出,500KHz的频率,刚刚启动的时候,输出电压太低了,Toff时间很短,导致电感电流一下子就冲得很高,即使是有软启动,电感电流也冲起来。只有等输出电压升起来一些,才会降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EA增益多大啊?

网友:
我觉得可能问题有两点
1、你的EA输出低钳位太高了,可以看到,你的EA刚开始会有一个上跳,但是有慢慢变小,再变大的过程,EA低钳位做低点试试
2、如果软启动的时候不做一个psm控制,并且空载时,每个周期都会开始一个min on这样也容易会产生你这个现象。
从你的说明每次都是min off看你的原因应该属于1,但是空载下看下会不会出现2问题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益大约是4000V/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   1.把EA的输出不箝位了,直接可以到零,还是有小过冲出现。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差距越大,越明显。
   2.系统Ton有最小值,无论是满载启动还是空载启动,前面一小段也会出现小过冲。启动时输出电压过低,Toff要很长电感电流才会降下来,而频率太快,电感电流还没有来的及下降,Ton又出现了,所以电感电流就会一直往上面飙升?直到输出电压上升到一定值?

网友:
mark一下,今后遇到再来学习。

网友:
这个冲激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能做到这种水平已经可以了吧,记住开启过程中把过流阈值设高一些

网友:
有些家会在FB电压很低时做降频,一是做VOUT短路降频 二可能对过冲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

网友(2018-11-01):
空载下看下会不会出现2问题哈

网友(2022-04-1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3-03-30):
楼主  请问一下 在启动阶段 标准参考源和斜波信号是做了二选一的的mux到EA的输入端吗?还有请问一下EA输出的钳位是怎么做的呀 ?如果用buffer 钳位 会不会和EA输出端的补偿一起引起震荡呀?刚开始做dcdc  ,好多没理清

网友(2024-09-1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