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跨接一个大电阻是什么用法?

楼主(2014-11-25):
如题,这样子是否会存在漏电情况?

楼主:
已解决。引入负反馈,同时产生漏电,为了性能,牺牲部分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多谢了,这种接法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上个图呢

网友A:
跨接大电阻,一般是将反相器偏置到放大区。
不知楼主想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
记得是为了提高线性度。

网友B:
是不是为了改变占空比啊,改变他上升和下降时间

网友:
也是一个增益级,常做最终输出级用,你用小信号推增益得到-(gmp+gmn)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让反相器输入端偏置到合适的电压,提高切换的速度,另外,如果作为时钟接收部分,通过ac耦合到输入,可以改善由于阈值电压变化造成的duty cycle偏离50%的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没有贴图,害的大家猜测了。各位讲得都有道理。我电路里的结构为,运放后跟了一个该结构的反相器,因为运放带宽不够,利用电阻的密勒效应,增加带宽了,该电阻降低了前级运放的增益,但此时反相器偏置在放大区,提供了一部分增益补偿,因此总的增益不受什么影响,同时电路带宽得到改善。

网友C:
引入负反馈,shunt-shunt负反馈,其实就是TIA,用途有CML 转CMOS,也有直接当放大器用,也可以加AC couple 重新给共模调整duty-cycle,如果直接接开环运放,因为输入是shunt反馈类型,所以等效输入是Rin/loop gain,会降低前级运放增益,当然带宽是可以得到提高,因为输出RC小了,所以这个负反馈电阻取值还是需要仔细考虑的。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2016-04-06):
学习了,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D:
学习了,最近正在使用类似此结构的用于当TIA

网友(2016-05-24):
讲的非常好

网友:
用过调节duty cycle和level shift的

网友(2017-02-05):
学习了 毕业用到了这个结构

网友E(2019-05-18):
典型的自偏置。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A:
跨接大电阻,一般是将反相器偏置到放大区。
不知楼主想实现什么目的

请问为什么是把反相器偏置到放大区了呢,这个反相器没有直流偏置,为什么会开始工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自偏置。

请问什么是自偏置,为什么这个反相器跨接大电阻是自偏置呢???能请教您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最近正在使用类似此结构的用于当TIA

能请问您设计TIA的思路吗?感觉有点迷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引入负反馈,同时产生漏电,为了性能,牺牲部分功耗。

想请问一下您这个反相器跨接大电阻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什么是自偏置,为什么这个反相器跨接大电阻是自偏置呢???能请教您一下吗??? ...

所谓自偏置,放大电路的偏置由自身提供,没有额外的偏置电路为放大电路提供偏置。反相器是放大器的一种,反相器输入输出跨接大电阻,pmos和nmos尺寸设置的合适,输入输出都将偏置在VDD/2,故称为自偏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谓自偏置,放大电路的偏置由自身提供,没有额外的偏置电路为放大电路提供偏置。反相器是放大器的一种, ...

前辈请问您了解TIA吗,能请问一下设计思路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辈请问您了解TIA吗,能请问一下设计思路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

跨阻放大器(TIA )全称为trans-impedance amplifier,是放大器类型的一种,放大器类型是根据其输入输出信号的类型来定义的。输入电流信号,输出电压信号,即为跨租放大器,建议把运放好好研究下,运放也是四种基本类型,理解通透了,其他也就融通了。资料的法,IEEE上自己查找,很多的,论坛里也有很多大牛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跨阻放大器(TIA )全称为trans-impedance amplifier,是放大器类型的一种,放大器类型是根据其输入输出 ...

感觉网上运放设计都是二级运放或者共源共栅,这个跨导放大器里面的电压放大器一般都是RGC和三级反相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计算?请问前辈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2022-01-2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没有贴图,害的大家猜测了。各位讲得都有道理。我电路里的结构为,运放后跟了一个该结构的 ...

楼主厉害了

网友(2022-06-02):
Mark一下,之前在拉扎维课后题看过这种结构。第一次见这么应用的

网友(2022-09-07):
自偏置比较好理解,输入输出通路都是直流开路,电阻上没有直流功耗。PMOS 和NMOS都会正确偏置,图片里两个管子都是工作在饱和区。工作在放大区应该不可能,这种接法其实也就是二极管连接方式了。

网友G(2024-11-22):
引用 网友C:
引入负反馈,shunt-shunt负反馈,其实就是TIA,用途有CML 转CMOS,也有直接当放大器用,也可以加AC couple  ...

请问这里的带宽变宽,是因为极点往后推还是引入了零点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里的带宽变宽,是因为极点往后推还是引入了零点

引入零點,其實就是一個active inductor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为了改变占空比啊,改变他上升和下降时间

通过这样的电路可以校正占空比,但一般不会用这个结构。PVT影响比较大

网友H(2025-07-18):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里的带宽变宽,是因为极点往后推还是引入了零点

我觉得不是active inductor,可以参考拉扎维的Fifty Applications of the CMOS Inverter—Part 1 [The Analog Mind]

作为有源电感使用时,应当是电阻反馈反相器的输出端作为输入端使用

这里楼主说的应该是,反馈回来的电阻改变了前级运放的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变小,极点变大,带宽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不是active inductor,可以参考拉扎维的Fifty Applications of the CMOS Inverter—Part 1 [The An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入负反馈,shunt-shunt负反馈,其实就是TIA,用途有CML 转CMOS,也有直接当放大器用,也可以加AC couple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5-08-24):
B. Razavi, "The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A Circuit for All Seasons]," in IEEE Solid-State Circuits Magazine, vol. 11, no. 1, pp. 10-97, Winter 2019, doi: 10.1109/MSSC.2018.2881860.
这里有提到inv型的T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