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PT中哪些指标没有问题了,就可以认为修复完成

楼主(2014-11-25):
请教各位大神:

1、max_capacitance的违例为-0.01或者0.00,要不要继续修呢?
2、在PT时,setup,hold,max_capacitance,max_transition都没有违例了,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后端修复完成了?还有什么指标要注意的吗?

多谢啦

网友:
It isn't decided by BackEnd. Why don't you make a checklist.
max_cap violations can be waived usual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checklist一般包含哪些内容呢?我是新手,想了解一下在后仿之前,除了setup和hold要修复完成以及ICC中DCR、天线规则、LVS、PG检测通过,还有哪些重要的指标要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