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88E1111千兆以太网实现—软件1(收发无协议数据)

楼主(2014-11-25):
    本部分介绍利用Verilog语言实现无协议数据的收发,这个是用硬件直接调试,啊,啊,哦,等等之后会给出UDP协议传输的;
1、做个实验:在不需要懂网络协议做个实验吧,通过PC机利用以太网测试软件或测试程序向88E1111实验板发送一组数据,例如01 02 03……,只要是已知数据就好,最好能发无任何协议的数据,要是带UDP协议的那就是后面一段才是自己定义的数据;
2、读信号:通过SignalTap抓波形,抓那些数据呢?那就要看硬件了,我介绍《FPGA88E1111千兆以太网实现硬件》第3步,打开手册一看根读数据相关的有RX_CLKRX_ERRX_DVRXD[7:0],一看太好了都是输出不需要控制时序(这就是为啥要做读数据实验),看下说明4个标志依次代表读时钟、读数据错误、读数据有效、读数据,到现在应该知道通过SignalTap抓什么了吧,快点搭建SignalTap抓数据吧;
3、抓取数据:PC向板子发送的数据都为预先设定好的,即为已知数据(数据要是少系统后面会自动补数据8’h00),多发送几次变化的数据,看看抓到什么时序,都会出现前面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d5+数据+4字节变化的数,对这就是88E1111的格式,如果通过PC用抓包软件只能看到‘数据+4字节变化的数’做下对比吧!在此把88E1111发送的数据流比喻成针线,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d5这就是针,数据就是线,4字节变化的数这个是啥呢,如果针带着线一直穿是不行的,因为停不下来需要打个节,嗯,这样就会停下来了,知道这‘4字节变化的数’是啥了吧;
4、数据结构:上一步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理解,简单从网络传输理解就是发送的数据前面要有前导,后面要有校验,前导都是固定的数据了,很好,只要是这组数据就行,那么校验是怎么做的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通过CRC校验和完成的,至于用查表还是16位数相加求反复习一下吧,温馨提示前导不计算在校验和内;
5、写信号:知道数据读取咋回事了吧,至于说不加协议怎么用,那接下来就是应用的事了,下面接着说发送数据吧,嗯,有了读数据,写数据就是一个反过程,从硬件角度讲,所有有关读引脚变写引脚,那也就意味着都是输入脚了,好吧,需要应用FPGA控制输出时序状态了,其实也是很容易的,看看有那些引脚GTX_CLKTX_ERTX_ENTXD[7:0],不用多说手册明确说明依次为写时钟、写数据错误、写使能、写数据,为了能发出数据一定保证数据的正确性,所以只要用到GTX_CLKTX_ENTXD[7:0]这三个就可以了,时钟为125MHzTX_EN信号置1TXD[7:0]就为有效数据了,一个时钟一个字节数据;
6、发送数据:TX_EN有效后,对应读数据结构应该知道发送什么数据吧,那个‘针’,有前导才可以畅通无阻的,乖乖的一个时钟一个时钟的发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55 8’hd5这一串数吧,发完了接着来,别停,发你自己的数据喽,千万别忘了,还要做校验和呀,数据完事了,也别停,快把校验和发出去,嗯,可以歇歇了,一个数据包就这么发出去了,好吧,通过PC机用抓包软件看看数据能不能抓到、数据对不对;
7、发送注意:前导根校验和有一个错误,数据都是发送不出去的,就是没有‘针’‘节’网络传输是不识别的,这个其实还根硬件电路板布局布线有关系的,但要简单几十个数一般问题不大的,要是加上协议,好吧,需要约束的~~~

PS怎么日志中只能加URL的图片,怎样可以加个截图,可以给出实验截图,这样说真是不好理解,我这个小学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文字功底太差了!

网友(2015-03-03):
请问,我从电脑上给板子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板子给电脑发送数据,抓包软件就是收不到,请问该怎么整啊,我现在做的也是无协议传输

网友:
楼主传输速率有测过吗,能达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可能硬件问题,查看原理电路,保证硬件功能正确,可以做回环试验;
    2、记住‘针、结’一定要正确,要不抓包是抓不到的;
    3、可能时序问题,发送的信号不能根时钟配合好,这样就需要更改程序。
细心查找,一步一步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专业的软件测试,能够至少能够达到80%,这个是从底层硬件直接开发方式,要是应用IP核或是SOPC我听别人说过,做好能在50%多点,不好就是40%左右,但我没有做过这个试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1,首先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开发板!2,目前做到的程度是,利用回换测试了一下,能测到数据(感觉数据不太对,因为用signaltap抓信号,抓到的信号跟发送数据有点区别)!这个能不能说明PHY芯片收到数据了呢?
3,发送数据时,我用signaltap抓tx_en,tx_data,和Gtx_clk信号,“针”和“线”都有且校验和正确,但是电脑就是抓不到数据,这个情况是不是时序没有约束呢?目前测试的知识100M情况。
4,目前感觉是不是我的PHY的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呢?因为我只进行了第0个控制寄存器的配置,其余的没有管,这方面会不会有问题?
希望得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PC侧发送接收网络数据的测试软件用的什么呢?能推荐一下不?

楼主:
网络调试助手V3.7.zip (474.61 KB , 下载次数: 198 ) 回复 7# shanekong
上传个附件,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是发送数据,就是网路调试助手,接受就找个抓包软件就行,我用的是Ethereal。

网友:
回复 8# topggmq用这个软件,发送数据是有协议的吗?软件上有协议类型!能发出无协议的MAC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协议的UDP或TCP,接收来说只要能有数据接到就问题不大,至于是什么在慢慢分析吧,主要应该在发送上,这个由你控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没有看太懂,你说的收发都是针对谁的?麻烦您给解释一下呗?还有就是寄存器配置问题,都配置哪些寄存器啊?网上的都参考了还是不行啊。调的头都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发指着是PC与板子间来说的,PC端第三方测试软件,板子就是代码完成;内部寄存器配置根硬件是相关的,你看一下有关88e1111前面写的硬件篇中有几个配置位完成的,这配置好后上电初始化就默认到配置值,同样配置好后也可通过软件修改寄存器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发现漏了你一条回复;
    1、你要是开发板应该有原代码吧,你需要测试一下;
    2、你回环测试是MAC还是PHY回环,要是软件寄存器配置的MAC回环不能够说明你的PHY芯片是正确的;
    3、数据正确,那就得看你硬件了,不要认为是开发板硬件就不会有问题,这里还是存在概率的;另外要是百兆的不应该是GTCK;
    4、寄存器配置根硬件链接有关,配置后还可应用软件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QQ呢?821975463 我选用的RGMII模式,这个也支持100M吧?这个模式的发送的时钟不是GTX_CL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好好看看,似乎是有区别的,我手里的资料不是这样,就是TX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QQ有加好友问题,取消掉我加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我有验证的 我都忘了 验证问题答案是:刘飞  QQ号:821975463 麻烦楼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啦,才看到你的回复哩,我也要接着弄~

网友:
版主,我可以加你的qq吗? 我的1359770638. 想问下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
1.你给的PC端发数据软件--网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得填目的端的ip地址,端口号啥的。但是我在FPGA里面仅例化了mac ip核,就没有这些ip地址、端口号,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给板子发送数据?
2.将PC机与板子直接用网线相连后,网口的指示灯没有亮,我该如何排查故障呢?板子是开发板,之前也测试过网口,没有问题的。网线也是好的,电脑也能用。问题应该是在FPGA的配置上,我用的xilinx sp605的板子,下载的是tri_mode_mac ip参考程序.

网友:
请问,我现在的100M已经实现了板子和PC的收发功能.可是换到1000M时,收发根本就不对了.应该是时序的问题.我用的模式是RGMII 收发时钟是125MHZ ,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进行数据的传输.而我在FPGA是这样处理的.将时钟换为250MHZ,只进行上升沿进行数据的收发,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吗?另外怎么进行时钟约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天一直在调试,没有关注,
    第一个问题,发送协议的数据是必须有这些地址数据的,你的IP核是带协议的?要是肯定就会有的;
    第二个问题,这种情况测回环吧,指示灯配置对吗,不要太依恋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时钟变换方式,我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做试验是一定记住是上升根下降都发送数据,到PHY芯片实际还是双沿的;至于约束的问题,你还是看看时序约束吧,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啥意思?没有理解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给的那个网络调试助手能发送无协议数据吗?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qq吧,这样讨论实时一点,我调出来了后,也把我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分享了。这样后来者也可以少走弯路了。我的qq:135977063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pc给板子发数据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格式发的?还有就是板子和pc之间在通信前需不需要某种握手?现在我是直接改的temac的示例工程是板子和pc用网线连起来后电脑能显示已连接,然后用chipscope抓波形发现时不时的会收到一些数据,类似某种握手信号FFFFFFFFD06429....但是上位机根本没有任何的软件在发送数据,所以我就怀疑是某种握手信号,但是查了关于以太网的各种帧格式没有相匹配的,求指教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发送无协议的数据,但对于接受来说有无协议都没有关系,分析数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说格式那就是协议了,但是注意起始与结束;有无握手就得看是什么协议了,至于你说的能收到的数据你要是连接上PC,PC就有可能发送数据,如果你要是十分了解PC,你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2015-04-06):
回复 楼主:
那个帧格式我查到了,是ARP协议,按照我查到的资料就是PC在问我的板子的mac地址,我按照ARP的协议发送一个ARP应答包,但是用wireshark没有抓到ARP应答包,请教楼主时不时wireshark抓取数据的时候filter参数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抓不到数据,我觉得可能是FPGA发送的MAC帧的 目标MAC地址跟pc的mac地址不一致。当数据报到PC时,被丢弃了,你可以用chipscope采gmii接口发送的数据帧的数据。

网友(2015-07-02):
楼主这个是1588协议吗?我是才接触以太网这类网络的东东,很多不懂,求指教,能否家QQ好友,我的QQ是994785885

网友:
楼主能否加QQ好友,向你请教啊,我是才接触以太网这类东东,很多不懂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把你的QQ给我,我加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刚刚调试 各种不通 跪求楼主QQ啊。本人是442132062,多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添加了,问题可以放到这,一起讨论,给小白们留点经验。

网友:
楼主,我GMII能过,RGMII怎么都抓不到包。我用250M输出时钟和数据,怎样设置输出引脚可以满足时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么高的速度,要做一下约束的,我125M所有功能都加上,不加约束都用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懂得协议很重要

网友:
请教个问题,rtl8212芯片做LOOPBACK测试时,利用signaltap观察时发现总是会在rxd管脚,一帧数据的最后总为6bf,这是否正常???还有一个问题,RTL8212的网口板子,在FPGA内部做直通100M测试时,即P1口收到的直接甩给P0口,P0口收到的甩给P1口,同时连接两台电脑,发现交换电脑后,两台电脑ping不通,但是交换之前可以ping通,请问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感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标准固然协议很重要的,但看在做那个阶段,最后的目标一定是都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首先你这个芯片我没有用过,第一个问题,按照我知道的结尾应该是校验值,你每次要是发的数据都有变换就是不对的,这个可以用第三方软件测试一下,第二个问题,你所说的P0 P1指着是两个网口吧,说明白了,如果是没有问题的,看一下代码,是不哪存在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最近也在调FPGA开发板上的网口,用的是Altera的nios软核,MAC是三速以太网tse ip核,phy是88e1111,建立nios工程后,就不知道数据如何通过mac的三速以太网接收了,不知道楼主用过Altera的三速以太网的ip核吗?如何利用这个ip核来接收和发送数据呢?还有开发板和pc机连接后,显示网络不通怎么办呢?
我的QQ 373293522
麻烦楼主看到加我一下,真的有太多问题不懂了

网友:
我也在FPGA以太网通信,但是有好多东西搞不明白啊!
楼主能加我qq吗?  QQ:373293522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救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没有用过这个,有认识的做过,但是传输速率不是很高,你这个多看看核的手册吧,QQ加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谢谢指点,现在loopback没有问题了,这块芯片支持双网口,每个网口连接一台电脑,在FPGA内将P0网口收到的直接甩给P1网口,同时,P1网口收到的直接甩给P0口,这种情况下,发现数据不能对发,一直找不到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连接没有建立,说明你的板子跟网口没有协商上,首先呢,PHY芯片正常工作,是需要有个上电复位过程呢,你仔细看下PHY芯片资料,还有读取下PHY芯片的配置寄存器的值,看是否开启了自动协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在想这种情况是不芯片内部当成是两个设备了,你发送数据是对应两台电脑的地址吗,否则网卡会滤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最好能发无任何协议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用什么软件发送的?网络调试助手好像只能发UDP或TCP的数据?
然后这个无任何协议的数据应该是指的纯粹的用户数据,没有包的概念?

网友:
抱歉,之前没有看仔细,看了看其他人的回帖,有提到相同问题,54楼请忽略! 不好意思!

网友:
回答前面关于“无协议”的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里的收发无协议的数据,是指的FPGA端,也就是FPGA端只实现到IP层(还是有更上一层的TCP/UDP)?但是PC端自然只能是标准的以太网协议,这个我们没办法更改。
另,看过前面的硬件贴,楼主应该是用FPGA硬件实现了软核协议栈(MAC和IP层),而不是在Nios上实现的软件协议栈,是这样的吧?
楼主对以太网的协议的理解应该很深刻,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L:

    无协议根那层没有关系,只要能穿过以太网就算,你可以看看“软件2”中介绍的结构你就了解了;如果PC端你用标准软件固然只能发带协议的,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编一个软件,可以随意发数据喽;所有实现都是硬件描述语言,用IP或是软核都会影响速度的,我没有做过试验,都是别人根我反馈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了,多谢楼主解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在利用FPGA直接控制88E1111以太网物理层芯片(编写VHDL代码),目前实现了控制寄存器的读/写,但是通过网线把电路板连接到PC上时,发现PC端无任何反应,读寄存器发现没有正确建立通信链路(Register17_0.10='0',所有的LED灯也都没有亮)。我想请教下楼主,你当时是怎么实现PC和88E1111的LINK UP的呢?我初步猜测是我控制寄存器没有写对,针对性的修改了一些也没能解决问题,不知道楼主方便加我QQ:1373521689具体讨论下吗?非常感谢!
(我的FPGA选用Altera StratixII系列,88E1111工作方式选为100BASE-TX、Half-Duplex、Auto-Negotiation,电路板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已加你,能link上,硬件正确,寄存器配置正确,网线连接都没啥问题吧,但是像你这种描述我判断不出来那出问题了

网友(2015-08-02):
本人刚刚调试 各种不通 跪求楼主QQ啊。本人是583090221,多谢楼主了

网友:
55 55 那串前缀叫JK码吧,最近正在调fpga和dp83848百兆网phy,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您好,我要把两块PHY的RGMII在FPGA内连接起来,一块负责接受数据,另一块负责发送数据,现在的问题是,用signaltap2可以捕捉到接收端的RXD信号,然后我把RX—CLK经过相位延迟的锁相环后送到发送端PHY,RXD送到TXD端,TX-EN我直接拉高了,问题就是数据发送不出去,phy的发送led不闪,并且在PC上也捕获不到发送信号。请问怎么回事啊,是时序问题吗,还是说要用FPGA直接控制MDC和MDIO,求助啊!另外请问能加您qq吗,我的1124486456,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流群啊

楼主(2015-09-06):
回复 网友N:

    我也不是很懂网络术语的,只是调试这个片子才学习一点网络知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为啥最近你们的问题,我都没有提示呢,今天进来看才发现有提问的;
一直拉高TX_EN是有问题的,可以全部跟随RX信号的,但是我建议你缓存一下,这样你处理起来方便;硬件配置好后,MDC MDIO就不用单独配置,但是要你自行状态指示需要写寄存器的,看你咋设计

网友(2015-12-24):
PHY芯片是不是已经给配置好了?我能收到cpu那边通过PHY芯片传过来的数据,但是就是发送不出去,请问楼主问题出在哪里呢?也是没有协议的传输,调了很长时间了,很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最近一直在忙,没上,不知道解决没有呢,首先保证硬件各个信号正常,每路高低位也得对上,而且要记住FCS校验要正确,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做个回环测试一下,这要是不通,一般都是你硬件焊接会有问题的,必须测试根你具体问题分析

网友(2016-02-12):
您好,我现在是FPGA实现UDP和MAC然后通过88E1111,发送数据到电脑,CONFIG[6:0]配置成了RGMII,1000,自动协商。发送的时钟TX_CLK我是取得RX_CLK,现在是LINK可以,但是为什么RX_CLK时钟没有信号??
QQ 226355872.期待跟您的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Q:

    在那个里面忘记说时钟了,理论上TX-CLK可以取RX-CLK,但是不建议这么做,等你跑协议就知道了,时序不稳是不行的,要是没有RX-CLK信号,检查芯片及周围电路焊接,问题肯定出现在这

网友:
用Wiresharc抓包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是RX信号没有,抓包是为了校验TX信号的

网友(2016-05-31):
如果不为了兼容以太网协议,自己拿来传数据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S:

    对的,就是没有任何协议,只要能解析所有数据的抓包、发包软件就好

网友(2016-06-30):
楼主,请教下88E1111芯片怎么用UDP或TCP啊?  1102017754@qq.com

网友:
楼主,请教下88E1111怎么用UDP或TCP啊? 1102017754@qq.com,谢谢!

网友:
楼主,能请教下88E1111如何使用UDP和TCP协议吗?谢谢:1102017754@qq.com

网友(2016-08-07):
大神。我刚接触FPGA,现在怎么写一个无协议传输的测试程序,只需要ping通,有没有简单的例程。
还有这个测试程序不需要始终也可以吗?

网友:
楼主 我用的是GMII接口 时钟125M 数据位线8根 链路层最小封包字节为64个 现在用wireshark可以抓到数据但是 网口调试助手无法显示 源目的MAC地址 源目的IP地址 源目的端口号 我都一一核对 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9-09):
回复 网友T: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来看了,估计这么久问题解决了,这个是协议,看协议,我在这一系列里完成了UDP的,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U:

   能ping通就已经是协议了,这个叫ICMP协议,无协议是指发任何无规律的数,看下协议,按照协议一步一步发送指定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V:

   能抓到包就不是硬件的问题,说明助手设置的不正确吧,或是助手不是专业的,细细核对,这不是啥大问题,估计这么久你已经解决了

楼主:
非常抱歉,上段时间比较忙,没有看帖子,我已将上段时间没有回复的一一回复,也许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1# topggmq 楼主求加qq:409957803 请教
最近在做fpga的以太网通信.板子用的是kc705,我使用vivado自带的tri-mode mac etnernet ip核例程,里面实现的是回还测验。在pc端用发包软件发包,然后用wareshark查包,发现可以抓到发出去的包,并且抓到从板子上回的包,同时在板子以太网的接受和发送的灯都是亮的,按理说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我用chipscope查rx的信号却显示的只有一个数,且不变。但是我用例子里从板子发送的数据,用wreshark可以查的到,chipscope查tx的信号也能看到。这是哪里有问题,求解救!!!

楼主:
回复 网友W:

    看下回环测试是什么回环,回环测试只能保证回环部分的硬件通畅,并不一定保证你代码编写的正确,还是需要校验测试的;保证硬件好用的情况下,你可以接着测试单方向的,PC发芯片监测,再反之,都成功后在将两部分程序合到一起

网友(2016-12-05):
楼主好,我最近在做这个,用的是88e1111,tx灯会亮,rgmii接口有数据,用wireshark就是抓不到包,之前测试过100M的成功了,请问这个1000M的还需要注意什么,可能有什么问题,能加QQ聊一下就最好了,QQ466903307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X:

    抓不到包有很多原因,得看你具体状态来分析,百兆可以通讯注意看下配置部分,是否千兆部分没有配置

网友(2017-01-20):
请问楼主:如果不板子不连接PC,88E1111的发送数据端有信号输出吗?也就是芯片是否需要确认LINK_UP后才能发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Y:

    LINK不上是不能传输不到PC数据的,88E1111发送端是由CPU控制的,要想数据有传输,那么二者必须都满足

网友(2017-05-15):
这个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