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88E1111千兆以太网实现—硬件

楼主(2014-11-25):
回想调试88E1111芯片时,遇到不少的心酸,花掉不少的money,从目前实现的UDP数据传输,ICMP ping包,ARP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许是受到调试时遇问题发帖求助,到热心网友的帮助的感慨吧;
1、芯片Package:我选择的为《117-Pin TFBGA Package》,建议没有调试过以太网的不要选择BGA封装,最好选择PQFP封装,调试过硬件会懂得;
2、硬件配置:通过芯片CONFIG[6:0]7个引脚与外部信号相连接,得到不同的结果,例如传输速率、光线、以太网接口等,通过与外界不同管脚的连接也影响着寄存器,他们分别可以与VSSLED_TXLED_RXLED_DUPLEXLED_LINK1000LED_LINK100LED_LINK10VDDO连接,依次代表3位从000111的值;对于CONFIG[6:0]分别对应3位,每位都具有自己的含义,详见下datasheet P65
我选择的千兆以太网的配置为:
CONFIG[0]--VSS,
CONFIG[1]-- LED_RX
CONFIG[2]-- LED_LINK100
CONFIG[3]-- VSS
CONFIG[4]-- VDDO
CONFIG[5]-- VDDO
CONFIG[6]-- VSS
对照上面以PHY地址为例,有PHYADR10000b,也可参照手册实例P64
3MAC接口:通过上一步硬件配置知HWCFG_MODE[3:0]1111,实际应该先确定传输速率、模式,再选择HWCFG_MODE[3:0]对应的值,参考手册P48,当选定此值时可知为GMII/MII to copper,接下来可以参照P48 GMII MAC接口图;
在此不给我实际的原理图,真是有原因的,我原来做硬件时候就是参照别人的图纸做的,做回来的板子有部分好用,部分不好用,由于采用BGA封装,当时就以为是芯片没有焊接好(没用专用BGA焊接机),做了几种板子之后发现奇怪的现象,数据只能读,不能写,其他的一切都正常,猜想过板子使用发热、焊接内部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等等,其实就是自己没有看手册,太相信别人的原理图,受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只要好使过的板子原理就没有问题,如果以后遇到调试硬件问题,一定要回答datasheet中寻求答案,大神们早都知道的东西,可我在调试以太网给我上了深深一课,这也就是不给我画好板子原理图的原因,别给大家误导了!一切都得从根本出发!!!
4、上拉电阻:一定要注意一些引脚需要上拉电阻,例如:MICMDIORESET等引脚;
5、电源地信号:88E1111有两种不同的电源2.5V1.2V,对于2.5V需要区分不同的地方的供电,参照datasheet P73,我只把数字2.5V与模拟2.5V用磁珠分开,将地采用铺地的方式链接到一起;
6、以太网网线接口:有的带有变压器,有的没有,这样就需要外加芯片转换,在两者直接转换时一定要对应好引脚,否则在做好硬件后,最起码的LINK都链接不上的。
附件:

88E1111 datasheet.pdf
[发布时间:2014-11-25 08:26:15 - 下载次数:0]

网友(2015-02-02):
最近也在搞千兆以太网,能否留个qq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个qq交流下,最近也在搞类似的方案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UDP协议栈是用FPGA做的吗?88E1111只是PHY芯片不是吗?

网友:
一个字,说得好,值得推荐!

网友:
请教~接收数据时,LED_RX在闪,但PHY的RXDV一直为0,RXD也没有变化(有RXCLK),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很久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见的,不知楼主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到没有遇到过你的问题,RX_LED是可以配置的,所以可能这部分正确就一直在变换,至于数据使能没有信号,感觉像是硬件存在问题,不过还得根具体情况分析,可以详细描述一起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完全是FPGA搞定,是个PHY芯片物理接口

楼主:
回复 楼主:

    sorry,一直没有提示,今天突然点进来发现有说话的,你留下,我加你好友!

网友:
其实调试中应该碰到的问题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一定的,每个人调试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也许自己在调试同样的还会出现不同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做过以太网,协议也不是特别清楚,楼主如果有什么好的资料分享一下,呵呵,多谢,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向你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一下论坛中有关《FPGA与88E1111千兆以太网实现》这几个帖子,里面有手册及UDP协议简易说明,我主要看的的88e1111的手册,协议看过这本书《计算机网络(谢希仁第五版)》,不过从时间我上考虑,不建议一直看,多动手做实验,从实验中去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真是要麻烦您了,我的qq是908467503

楼主(2015-03-05):
回复 网友E:

   已经添加了,有啥问题在论坛上沟通,有啥说错的,别人也能够给指正出来

网友:
link100亮,duplex亮,tx发送时led亮,但是电脑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要是确认你说的硬件状态对,之后就是你发送数据了,不是发送的任何数据都能接收到,没有正确的数据,网卡会给滤掉

网友:
楼主写的相当好啊。不知道你的以太网接口是工作在百兆模式还是千兆模式?
88E1111芯片发热厉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千兆的以太网,有数据传输就发热,但是问题不大,原来怕出问题还加过散热,事实说明不加没啥问题的。

网友:
好经验分享,太实用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我也是用的这款phy芯片 生成了一个rgmii v2.0的emac core 1G 和100/10M 通信都正常 但是设成tri模式就不能自适应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近忙着项目了,一直没有关注,你的问题:我没有用过你这种方式,还有你只说不能用,说说具体情况方可知道能否帮助你。

网友(2015-04-28):
最近我也在调试FPGA与88E1111,我不是做硬件的,我是写FPGA代码。现在各种都调通了,就有一些问题不知大家都遇到没有,
FPGA与PC机(用网口调试助手)通信时
1、采用UDP协议,FPGA接收数据时,PC机需要发送2~3(有时候4~5次,这概率有点小)次,FPGA才能收到,如果不通过外网(PC机与FPGA板子直接相连)PC机需要发送1~2,这是为什么?
2、PC机接收数据是,会有数据包丢失,大概1000多包丢失1包,随机丢失,这是为什么?
最近调的很烦,如果有正在调试的,欢迎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从你提出这两个问题上看,似乎都是发送数据流出现的问题,也就是发送过程中一些必要的数据字节错误,导致这种原因一般就是时序跑的不稳定,根硬件也有关系,把时序约束一下。

网友:
不错的感触,看来收获不少。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个qq交流下,最近在调试,出了点问题,谢谢!

网友(2015-07-02):
请问楼主有用到Altera的TSE Mac吗?  看楼主的思路好像是直接操作88E1111的?

网友:
楼主做的是ieee1588吗?我现在才开始接触这个以太网的东东,可否加好友,想你请教些问题,我的qq是994785885,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我是刚刚接触以太网,是菜鸟,很多问题不懂,可否加你为好友,向你请教问题,谢谢,我的qq号是994785885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加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最近用88e1512做千兆以太网,RJ-45口,电脑发数据,板子收数据,百兆的时候,接收正常,但是换成千兆后,就一直收到很多乱七八糟的数据,数据包也只能偶尔抓到,且有误码。
想加个QQ咨询下,我的是335417968,谢谢!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顶一个

网友:
貌似还不错哦

网友:
写得很用,这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2015-09-01):
请问以太网里面 MII接口RX_ER和RX_DV有效时,需要FrameCheckError ,这个FrameCheckError和CRC校验一样吗, FrameCheckError指的是什么操作   协议看的不是特别明白,希望您指教下

网友:
协议层用FPGA写,那移植扩展好麻烦的啊。适合固定包长度UD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为啥你问了,我这没有提示呢,才看见,是一样的,应用校验方式就是CRC

楼主:
回复 网友L:

    写的就是固定的,主要就是靠tx_en与CRC数据位置确定的,没有做预留控制口,这种方式想改多少数据的都很方便的

网友:
想请教,88E1111内部PCS自环通,外部RJ45自环不通的问题。

100M模式调试,用的88E1111, GMII/MII to copper,config[0:6]和您的有不同(但通过配置phy的寄存器都改成一样的,除了PHY地址)
现象是:
1 按88e1111的 2.14 Loopback Modes, 自环PCS层,能用signaltap抓到接收数据,格式如您子 “软件1” 中的描述;
2 但是不自环PCS,在88e1111外部,MDI1 +/- 和 MDI2+/- 环起来,就没有接收到数据;
3 过了变压器(HX5008)在RJ45口自环,也收不到数据
auto Neg 使能与否现象都是一样的。PCS层自环通,能否说明88e1111的寄存器设置已经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好意思,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你这种现象是数据没有穿过PHY;寄存器按照硬件配置完,读取一下寄存器数据,对应手册去看;需要做个交叉线,PCS都通了,这要是不通大多数是硬件接触问题,芯片供电等都会导致的,好好测测,你这问题不大了

网友(2015-10-15):
请问:我在设置了88E1111的MAC interface Loopback测试时,按照datasheet的2.14.1.1的设置,在一个板子上回环成功了,但是另外一个板子回环不成功。代码都是一样的,内回环不成功的板子,时可用通过External 1000 Mbps Loopback 的测试的,问题怪啊?找不到头绪

网友:
我想问以下大家是怎么通过MDIO配置88E1111芯片的呢?我的配置是22->0->0->0;我配置的是百兆网,但是读出来的数据却不对(chipscope)看
我想问下大家的配置顺序是?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请问你的寄存器配置顺序是?读出来寄存器的值啦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你这几乎是硬件的问题,首先在此确认原理图正确,之后把有关PHY芯片从新焊接一次,初步猜测是有虚焊的地方,自己调试板子这种现象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配置根iic差不多的,但是我没有后配置参数,通过硬件配置的,读出来的数据不对,说明你根本没有按照正确的时序完成配置,读出来的数自然就对不上的

网友:
HI,怎么找不到感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看到你之前调试过千兆,我也准备调试千兆,不知道你的udp是直接例化的官方ip核还是自己写的呢?如果有的话应该不是免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要啥感觉,没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有IP核,但是我目前了解到的,传输效率都是很低的,我这种是自己代码完成的,看你怎么用,我这做的千兆传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想实现MAC层的传输,使用SGMII模式,先看了下手册,发现需要先调用TRi-MAC ip core的GMII模式再转到SGMII的ip核中最后传出到GTX核再输出,可是中间的数据流好复杂,想问下你做的时候大体的数据流是怎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没有用核,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了,直接从底层开发,不做协议做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至于想怎么加协议看你自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问一下那如果只是做千兆的裸传的话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呢,物理层有88E1111,还需不需要MAC层的编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需要的,你看看我其它的帖子,就可以搞定你所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我例化了一个带有AXI4配置总线的MAC5.4 IP核,里面自带的历程中给出了通过读写MDIO的方式来配置88E1111芯片,里面采用的交互方式是自协商模式(auto-negociate),但是采用这种模式后发现只能自协商在10M模式下才会ping通,我看你之前的回帖貌似没有使用mdio进行配置88e1111,请问是直接硬件配置了吗?那如果只用硬件配置那么手册里的软件配置是否可以不用了呢?求解答T T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只要设计好了的可以不用,能够工作的;但是也许你要外加一些功能效果,单纯硬件配置完成不了,这样还得需要软件配置

网友(2015-11-14):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用了哪些软件测试的千兆速率呢,我现在由上位机连续发数给fpga再将数据回读给上位机后在200M以内就会出现丢包的现象,请教下这是抓包软件的原因呢还是与千兆程序有关????

网友: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采用参考设计, 直接 传输 UDP FTP , 没遇到 88E1111 等问题。
只关心传的数据是否正确,有没有丢数。 完全无视底层。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没有测试过速度,但是按照标准做的,通过PC机显示确实是正确的,就没有研究过测速软件;出现丢包的现象你要分开来测试,看是发送还是接受出现的丢包,可能跟你代码设计有关系的,数据转换时弄丢了,抓包软件一般都不会错

楼主:
回复 网友R:

    做硬件的人很牛吗,至少说是很有经验的,向硬件工程师致敬!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请问你试过sgmii模式下的千兆吗,我试了一下sgmii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尽管ping通了,但是无法建立通信,并且sgmii的tx和rx管脚总是与88e1111之间传送着如下一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不是这中模式,但是区别都不大的,能ping通说明数据传输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看你的数据一直在重复,肯定就是代码的问题啦,啥样协议也不能数据重复发送的,这样肯定建立不上链接了,你传输的是TCP?UDP不需要建立链接,传输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上层的协议,只到MAC层的裸传通信,之前调试GMII后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改为SGMII模式后就不能传输数据了,图中那段RX是88e1111不断给FPGA发送的建立连接的协商码,网上说重复传输9801BC.....这样的代码表示PHY芯片在与FPGA进行协商,如果协商好了就会重复发另一组数据。。。。

网友:
千兆以太网, 不好搞的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没有做过,不过我对你说的有点疑问,FPGA接不接数据及处不处理数据都是由你说了算的,按照你的意思,一直发送这个数就是你代码写的不对一直协商不上,个人理解协商的事应该是88e1111处理,非自动协商时,写对应参数、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增加协议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利用IP核还没有那么高的效率,要搞协议建议还是根MCU配合一起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组数据应该是我例化的MAC层IP核自动发送和接收的,如果真正建立通信后他们之间应该就不是这样一组数据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配置问题解决了,wireshark也能抓上数,但是CRC32貌似计算的不对,用labview写的接收程序也收不到数,
我的CRC是4bit并行的,
module CRC32_4gen(
input    Initialize,
input  [3:0] Data,
input    crc_en,
output  reg[31:0]Crc,
output     crc_out_en,
input    rst_n,
input    Clk
);
reg Enable;
always @(posedge Clk)
Enable <= crc_en;
assign crc_out_en = (!(Enable & crc_en))&Enable;
wire [31:0] CrcNext;

assign CrcNext[0] = (Enable & crc_en) & (Data[0] ^ Crc[28]);
assign CrcNext[1] = (Enable & crc_en)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assign CrcNext[2]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 Crc[30]);
assign CrcNext[3]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Data[1] ^ Crc[29] ^ Crc[30] ^ Crc[31]);
assign CrcNext[4]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Data[0] ^ Crc[28] ^ Crc[30] ^ Crc[31])) ^ Crc[0];
assign CrcNext[5]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 Crc[31])) ^ Crc[1];
assign CrcNext[6]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Data[1] ^ Crc[29] ^ Crc[30])) ^ Crc[ 2];
assign CrcNext[7]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Data[0] ^ Crc[28] ^ Crc[30] ^ Crc[31])) ^ Crc[3];
assign CrcNext[8]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 Crc[31])) ^ Crc[4];
assign CrcNext[9]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Data[1] ^ Crc[29] ^ Crc[30])) ^ Crc[5];
assign CrcNext[10]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Data[0] ^ Crc[28] ^ Crc[30] ^ Crc[31])) ^ Crc[6];
assign CrcNext[11]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 Crc[31])) ^ Crc[7];
assign CrcNext[12]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Data[1] ^ Data[0] ^ Crc[28] ^ Crc[29] ^ Crc[30])) ^ Crc[8];
assign CrcNext[13]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Data[1] ^ Crc[29] ^ Crc[30] ^ Crc[31])) ^ Crc[9];
assign CrcNext[14]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Crc[30] ^ Crc[31])) ^ Crc[10];
assign CrcNext[15]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Crc[31])) ^ Crc[11];
assign CrcNext[16] = ((Enable & crc_en) & (Data[0] ^ Crc[28])) ^ Crc[12];
assign CrcNext[17] = ((Enable & crc_en) & (Data[1] ^ Crc[29])) ^ Crc[13];
assign CrcNext[18]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Crc[30])) ^ Crc[14];
assign CrcNext[19]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Crc[31])) ^ Crc[15];
assign CrcNext[20] = Crc[16];
assign CrcNext[21] = Crc[17];
assign CrcNext[22] = ((Enable & crc_en) & (Data[0] ^ Crc[28])) ^ Crc[18];
assign CrcNext[23] = ((Enable & crc_en) & (Data[1] ^ Data[0] ^ Crc[29] ^ Crc[28])) ^ Crc[19];
assign CrcNext[24]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Data[1] ^ Crc[30] ^ Crc[29])) ^ Crc[20];
assign CrcNext[25]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2] ^ Crc[31] ^ Crc[30])) ^ Crc[21];
assign CrcNext[26]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Data[0] ^ Crc[31] ^ Crc[28])) ^ Crc[22];
assign CrcNext[27] = ((Enable & crc_en) & (Data[1] ^ Crc[29])) ^ Crc[23];
assign CrcNext[28] = ((Enable & crc_en) & (Data[2] ^ Crc[30])) ^ Crc[24];
assign CrcNext[29] = ((Enable & crc_en) & (Data[3] ^ Crc[31])) ^ Crc[25];
assign CrcNext[30] = Crc[26];
assign CrcNext[31] = Crc[27];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 <=  2'hffffffff;
  else
  if(Initialize)
    Crc <=  32'hffffffff;
  else if(Enable & crc_en)
    Crc <=  CrcNext;
else
  Crc <=  32'hffffffff;
end

但是算出的数据和计算机软件算出来的不一样。我也注意了输入模块的数据顺序,但是依然算的不一样。
希望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用过IP核,一直发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对的,查看IP核手册,看看建立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代码还是自己看吧,告诉你咋调试好些吧,别把整个数据拿来 ,先找一组固定的数,一步一步分析,看哪算错了;代码写完一般一次不可能就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谢谢啦1.看datasheet的时候,有把88e配置成MASTER或SLAVE的类型,不太明白phy的主从有什么区别?
2.跑千兆以太网,是不是配置自适应,且mode里配置成1110(GMII TO SGMII)或1111(GMII/MII to copper)都可以?

楼主(2015-12-16):
回复 网友T:

    一套设备中只能有一个主,主机的权利分配从机干什么事,从机只有等待,大多数做的从机模式;配置自动协商后,还需要配置DIS_FC,要不是不能工作的,但这个试验我没有做过,好好参考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初次做这个东西,自己搞了一段时间很困难。希望请教一些相关问题,我的扣扣号是361880345,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留下个联系方式   交流交流,楼主调试的时候用的是verilog的编程语言,还是用的Nios II?

楼主(2016-01-15):
回复 网友U:

    已加好友,可以把你的问题分享,供大家学习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V:

    你的QQ留下吧,我加你好友,应用Verilog,Nios会很慢的,速度答不到

网友:
mark,一下。这两天正在搞这个

网友:
您好,能跟你学习下88E1111的调试吗?我的系统是FPGA实现的UDP和MAC协议,然后通过OLOGIC口把数据发送到88E1111,现在CONFIG[6:0]设置成,自动协商,1000M,RGMII模式,现在上电 ,LINK可以通,但是FPGA数据发送不到PC上。我的问题是设置成RGMII模式的话,发送的时钟TX_CLK可以从RX_CLK取吗?
我的QQ:226355872,期待和你的交流。。谢谢。

楼主(2016-02-16):
回复 网友W:

    接不到做下以太网回环测试,能通过就是时序的问题,注意FCS别算错了,这个错了PC一定接不到数据的,好友已加

网友(2016-05-20):
楼主用过88E1111的SGMII接口吗,我想用FPGA的GTX和SGMII接口连接,在GTX的配置上有些疑惑,SGMII送出的信号需要GTX再做8b/10b编码吗

网友:
楼主还看这个帖子吗? 碰到了和你当初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据我所知,PHY的使用比较简单,硬件原理图对了就行了,不需要什么协议,fpga里面只需要数据、时钟,使能,复位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用这个接口,这种接口传输数据位少,但是据我所了解的是不需要的,可以继续说说问题,大家一起分析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X:

    你应该就是上几天通过曲折加我好友那个吧,问题解决怎么样了,你那天说的应该是硬件上出问题了,但可能根我的问题不是一样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Y:

        对于FPHY芯片是这样的,对于高速传输,意义就不一样了,在配合上多种模式选择一种时,并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按照你说的只要懂得就都能够完成一样,还是需要细心对待

网友:
楼主您好,问您几个问题,谢谢,
1. 我用网口调试助手向FPGA端发送数据时,选择用UDP协议,电脑与FPAG硬件直接通过网线连接,我只是想看一下FPGA与PHY连接的的RXD是否接收到数据(用chipscop抓数据,用RX_DV做触发信号),这时是否就不需要考虑网口调试助手上的发送端口号和发送IP地址?
2. 电脑发送数据后,如果正常的话,PHY上的RXD应该会输出我发送的数据吧,PHY不会因为我的端口号或IP地址不对就过滤掉我发送的数据吧?

网友:
link100亮,duplex亮,tx发送时led亮,可否請大大指導呢
另外請問大大可否分享一些做乙太網路的資料

网友(2016-06-22):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我现在用FPGA通过88E1111向PC机发送帧,发送的帧由FPGA内部逻辑产生并经过MAC核之后发送给88E1111芯片,MAC与PHY之间的接口选择的是GMII,88E1111芯片选择的是128引脚的PQFP封装,FPGA与PHY接口连接如附件所示。现在的问题是我用chipscope可以在MAC与PHY之间的接口抓到发送帧的波形,但是在PC端用wireshark却抓不到任何帧,同时板子上发送的指示灯也不亮,请问为题是处在哪里?应该从哪里下手解决?江湖救急!!!多谢!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大家有没有人用v5三态MACip核的,该MAC在从PHY层接收数据的时候如何确定某个帧是不是发送给自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Z:

你是在跟我说吗?

网友:
楼主:我们是用xilinx k7+88e1111,配置为千兆网,目前测试发现同样的程序在KC705开发板上是没问题,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上,从板卡向pc机发,PC接受正常,PC向板卡发20兆就开始掉包,百思不得其解,fpga里能踩到rx_en和rx_er同时为高,求楼主指点一二。能否加个QQ,我的410034122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xilinx   k7  +88e1111 模式配置千兆网,发现板卡发PC正常,PC发板卡20兆就丢包,同样程序,在开发板上就没问题,FPGA端能直接采到rx_er和rx_en同时为高,原理图参考开发板的,把2.5数字电压,和用磁珠隔开的2.5模拟电,1V的数字电压,以及25MHz无源晶振,都打了一遍,没什么异常,配置方便不太懂,但是和开发板对了一下都是一样的,目前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开始下手,求楼主指点一二。能否加个QQ,我的QQ410034122

网友(2016-08-07):
回复 网友Q:

  你好,我刚接触FPGA和88e1111,我想问一下,如何在GMII模式的情况下ping通,config已经配好。如果只是需要简单的ping通,无协议传输也可以吗?还有这样需要时钟控制吗?
我的qq:7633462008.希望跟大神交流一下。

网友:
你好,我刚接触FPGA和88e1111,我想问一下,如何在GMII模式的情况下ping通,config已经配好。
如果只是需要简单的ping通,无协议传输也可以吗?还有这样需要时钟控制吗?
我的qq:7633462008.希望跟大神交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楼主(2016-09-09):
回复 网友AA: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上来看,问题解决了吧,只要硬件是通的,不会过滤的,但是助手设置不对电脑会过滤,IP,端口号都是协议里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B:

   问题解决了吧?这个是寄存器配置+硬件连接问题,看下LED寄存器那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这么久了,问题解决了吧,这个首先要检查硬件,保证硬件没有问题;之后在校验发送数据问题,可以参照我相关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丢包原因是FPGA数据完全接受不到了吗?不要完全相信开发板,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从手册上看到,开发板就有问题,只是开发板那是巧好在对的信号下,就像虚焊一样,说不上什么时候问题就跳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E:

   PING就是有协议的了,叫ICMP协议,需要时钟的

楼主:
非常抱歉,上段时间比较忙,没有看帖子,我已将上段时间没有回复的一一回复,也许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有所帮助。

网友(2016-10-11):
正在准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分享经验、讨论问题,跟帖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我最近在搞以太网接口,能否私底下给我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好,请问你的SGMII接口调试成功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东西,能否给我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好,请问SGMII调试成功了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东西,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楼主,我最近在使用xilinx VC707开发板调试以太网接口,开发板上PHY采用的是SGMII接口,我查过相关资料了,xilinx IP核中MAC IP核没有SGMII接口模式,需要使用GMII到SGMII的转接桥,想请教一下,MAC GMII IP核与转接桥IP核之间如何互联,两个IP核中其他信号如何控制?由于我以前没接触过以太网接口,小白一个,还请楼主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G:

抱歉哈,因为这个接口功能取消了,SGMII就没有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G:

   我这种方式没有应用IP核,我也没有研究过IP,我自己写的驱动程序,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是你要增加TCP协议,建议增加软核完成

网友:
多谢lz分享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还在看这个帖子么?很抱歉打扰到你。我刚开始学习以太网,用的是xilinx的ml605开发板,默认配置是mii,现在我只想实现开发板与pc的基本通信,不知道从何下手。是用verilog还是用里面的嵌入式软核?我目前在fpga嵌入式软核里面添加了ethernet IP core,但是一直无法识别mac开发板的mac地址,实在是不知道从哪开始。望lz能加下qq,想咨询您一下,谢谢。我的qq是:837722827.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我实现的方式是Verilog,没有应用IP核,要是用核得好好看看资料,首先意见你先通过verilog验证硬件没问题,在帖子中有,自己看下,你只想实现通讯,没有太多要求, 不用核是可以的

网友(2017-03-09):
有附件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能听进去的就是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Q:

   您好,请问那个调用IP核的mac调通了吗,我最近也在做

网友(2017-04-17):
回复 楼主:

楼主还看帖子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板子能接收不能发送,signaltap上能抓到数据,就是电脑上收不到数据。你说检测硬件的问题,这又该怎么检查,确定硬件哪出了问题呢?

楼主(2017-05-24):
回复 网友AI:

   这种方式不是应用IP核,看来你没有细心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检测硬件是基础,硬件出没出问题得从原理手册出发,发不出去也不指是硬件问题,发送数据时,格式、校验码不对都不会接收到的,无从下手检测,那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根据手册做回环测试,之后再测试发送的数据

网友:
楼主,最近在调试以太网,协议层也是自己写的,使用M88E1111芯片,可以加QQ向您请教下吗?893189562

网友:
楼主,最近也在调试以太网络,协议层自己写的,有点疑问可以加QQ请教下吗?893189562

楼主:
回复 网友AK:

    问题可与大家一起讨论,已经加好友

网友(2017-07-10):
回复 楼主:
求问楼主,我刚刚开始接触FPGA和88E1111器件,使用的FPGA开发板datasheet上只有config的配置,没有88E1111其他管脚的连接或是约束之类的,那在编写完mac层逻辑后,如何将数据准确的发送给88E1111,谢谢

楼主(2017-08-17):
回复 网友AL:

    这么久,你应该测试通了吧,最近事多,没上论坛;简单的说一下,也方便以后遇到这样问题的人,你的问题说的模糊,其实应该还有数据、时钟、使能信号等连接的,这是最基本的,先不用管那层,首先按照基本的把数据先传出去(有介绍的),剩下的你咋做,自己随意做了

网友(2018-03-26):
说得好,值得推荐!

网友(2018-08-13):
回复 网友I:

你好,方便发一份UDP 的源码吗?273523327@qq.com

网友(2018-11-23):
小深V擦深V啊苏

网友:
回复 网友AM:
解决了么、我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04-06):
最近才开始做这个方向,小白先在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