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PSRR在加开关管后变的很差,哪位能解释下原因不?

楼主(2014-11-25):
加trimming开关电阻后的基准线路
trimming开关电阻

没加开关的基准线路
AC仿真还是瞬态仿真都一致显示加了trimming电阻里的开关后PSRR很差-45dB,如果将所有传输门都处于断开状态,则PSRR变好。
AC仿真还是瞬态仿真都一致显示没加开关,PSRR好很多-85dB

网友:
mark一下,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加入的trim信号是数字信号,说白了高电平就是电源信号。加入trim后,输出受此trim信号或者该部分的vdd的影响较大,这条通路(相对主通路上到电源的通路而言)是低阻的,故psr下降。

网友A:
从你的仿真结果高频PSR基本一样,主要是DC PSR变差,不是开关馈通造成的。
我猜测是传输门电阻造成的,电源电压变化导致传输门电阻变化,导致输出变化。
Trim一般不要这么做,做成MUX形式会更好,这样开关不在环路里面。
+--R0----SW0--+--OUT
+--R1----SW1--+
+--R2----SW2--+
+--R3----SW3--+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明天试试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仿真结果高频PSR基本一样,主要是DC PSR变差,不是开关馈通造成的。
我猜测是传输门电阻造成的,电源 ...

你好,我就是这样做的,低频psrr还是恶化了40db呀,高频倒是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