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的in_place_size_only和cts_in_place_size_only两种属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5):
RT

in_place_size_only和cts_in_place_size_only是cell的两种属性,请问一下它们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only sizing, no movement.

网友:
User guide 上有。Table 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是表示在placement和cts阶段only size还是适用于任何情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没有找到?可以截图或者直接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