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有没有好人 能帮我 解决 这些问题

楼主(2014-11-25):
有没有好人 能帮我 解决 这些问题

1.让所有的金属有一样的间距

2.打  path  时,能自动  抓   contact  或  via 的中心点

网友:
太懒了吧,画layout本身就是手工活,手快点就行了

网友:
第一个应该就是bus path吧,我这存了一个。
好久没用过了,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 您真好:

我想要的是,例如:

我画好3条金属连同 via,

3条金属间距都不同,

有skill 可以让他们都相同吗?

网友:
cadence 61版本是有画bus的功能的,LZ试试看

网友:
2.打  path  时,能自动  抓   contact  或  via 的中心点

这个使用快捷键g就好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人:

你能看一下  bindkey  g  是怎么写的吗?

网友(2017-08-09):
61可以直接选择画金属线的时候对齐孔中间  但是我不喜欢

网友(2017-10-27):
回复 楼主:

    你是使用的Calibre还是Laker?

网友:
问题1:线宽是否相同,如果不同,间距可能不同
问题2:间距要指定大小还是随机大小
问题3:你所说的抓取via的中心点,你的via单元式O进来的,还是i进来的,或者R出来的。
问题4,:是否有层次关系
这些东西你都描述清楚了,才可以判断是否可以写。换句话说,这个功能个人觉得并不能提高多少工作效率,画东西其实很快,慢的地方在你思考应该如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