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boot从multiboot image启动

楼主(2014-11-25):
我用的开发工具室vivado 2013.4.FPGA用的K7 ,配置方式使用的spi X4模式。为了防止flash升级失败,采用multiboot配置。flash中存放两个image,golden image从0x00000开始,multiboot image从0x700000开始。
从golden image启动,使用ICAPE2切换到multiboot image成功。

现在想直接从multiboot image启动(参考ug470做了以下配置,bitgen中配置的参数)

golden image:

multiboot image:

现在使用了这个配置后,生产的bit文件直接配置都会出错。做成MCS文件下载也会出错。
(那个timer的值我后面调大了,最新的ug470说timer时钟为65M)

高手指点以下,到底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
图好像挂了,有知道的可否把正确的配置参数发上来,多谢了

网友(2020-01-22):
引用 楼主:
图好像挂了,有知道的可否把正确的配置参数发上来,多谢了

你好,Xilinx 的multiboot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心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