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楼主(2014-11-25):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offset   如果两个pin的offset太小,read_io_constraint的时候,icc自动进行微调
有办法避免吗?icc调整后space最小是0.74 我有的pin space是0.3

网友:
手改啊,手调

网友:
set_object_snap_type -enable 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没有效果。貌似默认space最小是1.12,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大回复。pin太多了,只能通过def了。read_def不会改动pin的位置。应该icc默认1.12是最小的space

网友(2019-01-27):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offset 可以是负数吗? 因为我想让时钟位于左边的中间,其他的pin在时钟的两边。那么时钟的offset是不是应该设为0?其他的pin的offset 一正一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