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时仿真震荡

楼主(2014-11-25):
上图为ldo的AC和tran仿真,仿真条件均为无电流和电容负载。
疑问是,为什么ac相位裕度满足条件,但是tran仿真en后却会一直震荡。

另外发问。ac仿真相位裕度够的条件下,就一定可以保证不震荡么。??
上图为电路原理图和AC仿真线路图,从AC_IN加AC源,观测N5点的波特图。

网友:
你先确定电路只有一个环路,若有多个环路保证各个环路都稳定。

网友:
是在空载情况下震荡吗?

网友:
AC仿真?开环仿真的?AC激励加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空载,但问题是我AC和tran仿真是在电路在统一的负载条件下进行的,疑惑是AC曲线没有问题,但是tran 会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以附上,根据你说的,这个结构还真不只是一个环路,内部电流buffer也存在一个环路。这个小环路已经包含在我仿真的整个系统里面了。
难道小环路的不稳定最终不会体现在整体AC仿真中吗。》》??

网友:
拉扎维上面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做产品,在实验室做还是自己搞着玩?你电流buffer要是也是随着负载变化,也要分不同负载确定小环路的稳定性。建议别搞这没实用性的东西,浪费时间。

网友: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你确定你的DC工作点都对了吗?
如果你只是从paper上把circuit 弄过来然后仿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多分析分析,
你first stage 的gain, voltage buffer的pole,以及直流偏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是玩的东西。。有paper而且市场里面也看到过实际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看下来好像是这样的,电路里面存在三个环路,我仿真的是一个主环路,还有一个电流buffer内部环路和补偿电容的一个环路。
内部buffer 环路没有问题,但是再一次仿补偿电容环路AC 的时候发现这个环路裕度不够,可能由于这个环路引起震荡到大信号非线性区,从而导致工作点的大幅度偏移,和AC仿真主环路产生矛盾。
    初步看起来,系统主环路的相位域度保证并不代表系统内子环路的AC  稳定。应该确保所有环路都满足稳定条件才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花时间好好搞把,谁家产品用这个了?这个电路就像瓷娃娃。

网友:
是capless还是单片的LDO么?多大负载?

网友:
先确定DC工作点吧,然后AC才有意义。

网友:
现在capless的LDO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capless的我没做过,一般capless是输出完全不带电容,还是带小电容?capless用这种结构是为了保证瞬态响应好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会带几百pf的片内电路,然后把主极点坐在外部,

楼主:
会带几百pf的片内电路,然后把主极点坐在外部,
引用 网友D:

    capless通常是把主极点做到内部。同时对负载电容有一定要求。

楼主:
先确定DC工作点吧,然后AC才有意义。
引用 网友D:

    DC工作点已经确定,只是在由于反馈环路的不稳定,系统DC点呗反馈环路引起的震荡飘到另一个DC点上了。目前看下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楼主:
    从文献上来看这个电路的好处是no loading 到 full loading稳定工作,内部电流随负载电流自动调节,节省功耗,在一个可以提高瞬态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仅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电路就太麻烦了,有其他方法功耗可以更低,电路可以更简单,一些性能也会更好比如dropou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关心这个问题,能给一篇pap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paper 上的东西一般都较复杂实用性低,但里面的思想很值得学习。没有相关paper。

网友:
回复  languang1200

    那你花时间好好搞把,谁家产品用这个了?这个电路就像瓷娃娃。
引用 网友C:

    没有仔细做过,不要轻易下结论!
    这个电路是Ti写的paper,完全可以工作的!   我用这个架构做了多个产品(有些结构简化了)卖出去N多了,只不过把其中的NPN用nmos代替了。
    这个东西,包括paper给出的环路断开的地方,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一般AC仿真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LZ在N1的节点,断开环路,再来仿真AC,就可以了!  AC仿真和tran仿真可以精确对应起来。  仿真震荡肯定是PM不够,前提是AC仿真本身要正确。

网友C:
没有仔细做过,不要轻易下结论!
    这个电路是Ti写的paper,完全可以工作的!   我用这个架构 ...
引用 网友G:

    我没说这个不能工作,也没说不能做产品,只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最优的,在完成相同的指标下,该电路结构复杂,功耗大,面积也大。你用这个构架做了很多东西,不代表这个是最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TI还有很多LDO的paper呢,你真以为他们发的paper里的电路综合性能就好啊,大部分都不实用,包括这个。而且他们发这个paper,不代表他们产品就这么做。你说你用这个构架做了很多东西了,难道你现在都没发现它的很多问题么?(面积,功耗,性能)

网友:
回复  lsh0211

    TI还有很多LDO的paper呢,你真以为他们发的paper里的电路综合性能就好啊,大部分都 ...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它的综合性能好,analog就是一个trad off, 没有一个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  曾经有客户提出高增益、无线带宽要求的。。。。
      这个架构本身真的很简单,一点不复杂,也可以再简化一点,前面也有人说了,有多家产品在用(我就知道台湾一家也再用),不仅仅是我用过(我用过的架构多了,包括自己创新的)。它有缺点(最大的就是,PowerMOS gate不能拉到0V,需要较大的area),但也有优点,例如瞬态响应、PSRR。
       做产品,不等同于做学术和研究。不仅仅是performance和成本的trad off,还有开发时间,测试方便性....这些综合因素。 在给定的开发时间内,选择合适的架构,满足给定SPEC要求,达到高的产品良率(paper上常常不会考虑这点)和可靠性,满足客户应用要求,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 其实做产品就是上述所有这些因素的trad off,不仅仅是performance.
       这贴,我的回复到此为止吧,论坛里面讨论技术问题,常常都会跑题,扯到十万千里外争论其他的东西。

网友C:
我没说它的综合性能好,analog就是一个trad off, 没有一个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  曾经有 ...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它的优点,别的更简单的构架可以轻易实现,而且面积,功耗都小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它是瓷娃娃,中看不中用。

网友:
这个ldo就给数字用的吧,psrr和噪音不看好..瞬态在100ma@1us下,跌落pvt超过10%不? 可以带多大的负载电容,对最小负载电流有要求没?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是paper里面提到的no loading时输出为主极点,内部为次,当full laoding时,补偿起作用,内部为主极,输出为次。疑惑是由no loading到full loading过度时,主次极点交互的过程中俩个极点不会相遇的吗,那样的话俩个极点势必很近造成PM恶化。在一个我仿真过程中感觉主极点一直是内部的,即使没加负载。
    第二,就是你建议的断环位置,我所断环的位置和你说的断环位置都是经过用一个环路进行的负反馈那么理论差别是什么呢。。
    第三点,就是我如果加负一定的负载电容,好似可以保证环路的稳定。你在设计的时候,输出负载电容是固定的一个小范围内,还是可以从0到几百pF的全范围通吃呢。。

网友:
VBG是如何加的,不能加个跳变脉冲。

网友(2015-09-16):
    要是反过来呢,TRAN仿真不震荡,AC仿真震荡,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2016-06-20):
回复 网友G:

您好,请问如果在运放输入端加AC扰动可以吗?谢谢!

网友(2017-04-28):
确认一下直流工作点吧……

网友(2017-07-21):
感觉第二级放大有点问题。

网友: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你现在搞明白了嘛?我也觉得在两个极点交汇处,相位裕度应该很差,可是PAPER中并没有提起  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7-11-09):
挺好的讨论

网友:
1,看电路结构,正常挂载时主极点在运放输出,LDO输出是次主极点,capless架构,负载电容有上限要求,又用了这么大力度的buffer推功率管,那么应该是要满足大电流应用,那么空载时输出极点会比较低,甚至会极点交越,此时振荡是预料中的了
2,PM够了为何还振?环路稳定与否是所有环路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觉得应该寻找一个点,能将所有环路都断开,才是最理想的断环方式,而且最好用stb分析,能够兼顾反馈前馈和负载效应,看起来在源随输出点和二极管负载之间断或许可以一试,也可在运放输出或者功率管gate断,但要小心保证超级源随buffer自身稳定
3,PM够了一定不振?电路在disable/enable切换时,会有个DC建立过程,稳态时稳定,不代表整个DC建立过程都稳定,当然一般情况下最终都会稳定

网友(2022-07-04):
我记得这个LDO不是capless是需要带电容的,这个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建议可以使用stb去仿真环路稳定性

网友:
加个几百nF级别的负载电容,应该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