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nect_tie_cell

楼主(2014-11-25):
connect_tie_cells icc报出已经有38tiehi和6个tiel 例化
但是最后吐出的网表还是有1'b1和1’b0

set tiepin [get_pins -of_object [get_nets -hir -all {VDD VSS}]]

connect_tie_cell -object $tiepin -obj_type port_inst -tie_lib_high TIEHIM -tie_lib_low TIELOM -max_fanout 25

这是我用的脚本

楼主:
report_tie_nets 发现0个tiehigh 和0个
tielow

网友:
   是不是不应该去get VDD和VSS呢,直接找需要tie hi,tie low的instance的pin呢?

网友:
要不你直接用cells_ins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connect_tie_cells -obj_type cell_inst -object [get_cells -hier *] -tieh ..还是不行。icc吐出的网表还是有1'b1 1'b0
是不是connect_tie_cell前后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吐出的网表也有,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我report_design -physical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加全。tiehim和tielom的个数增加了。如果网表中有1'b1 和1'b0不是都应该通过tiehim和tielom接到vss或则vdd上吗?不应该是直接接到vdd 或则vss的。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应该这样理解:网表中的1‘b1和1’b0代表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常量,直接接电源或地来形成,至于是否需要通过tie hi和tie low单元来间接连到电源或地上,看工艺需求,现在的工艺一般需要通过这两种单元来间接连,起到ESD保护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我这个需要全部通过tie单元接电源或者地,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 getTiePins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nets -all -hier {VDD VSS}]]会搜索到一些inst的port
但是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TiePins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I -tie_low_lib_cell TIELO -max_fanout 4
又提示上面搜到的port不是tie low tie high的全部skip了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1-22):
回复 网友B:

   楼主,用你的方法,我也出现skip了,没接上,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仔细查一下 skip的端口是什么  有可能是原来被opt掉的逻辑,但是为了和原来的block pin一样 所以有的net直接tie 到ground上了  这个是ok的

网友(2015-07-04):
请问大家tie cell到底是什么意思?指的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楼主,你的意思是最后吐出的网标即使有1‘b0或者1’b1也是可以的么?
如何保证应该通过tiehi cell和tiel cell的那些pin已经正确接上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的网标最后是有有1‘b0或者1’b1,cell全部都tie上了,有的instance没有tie,检查原因是因为,instance的逻辑都拖到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至于如何保证应该通过tiehi cell和tiel cell的那些pin已经正确接上了,我也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18um工艺之前有,gate为接高低电位是可以直接接到VDD,VSS上的,但是在.11um后gate直接接到P/G上容易坏掉,所以要在gate和P/G间加一个做电阻作用的device. tie cell就是起电阻作用的device.

http://bbs.eetop.cn/thread-4227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