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有效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

楼主(2014-11-25):
做一个带隙电压源 但是输出电压浮动范围略大 有30mV左右。图中为仿真结果和电路图 扫描电压和0 1 2 三管的沟道长度 从2u到22u 但是效果不太明显。不知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解决方法吗?求指导。

dc仿真 扫描电压和管长

dc仿真 扫描电压和管长

带隙电路

带隙电路

网友:
沟道长度取大一点,对于关键电路,一般取到20以上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Cas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三个管都用cascode的结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当我取22u的时候 好像还是不太稳定 得有接近30mV了。另外L取20u 会不会太大了呢?

网友:
要用一起用,另外你这结果这么差估计都不是那三个管子的问题,你先看看运放输入的误差,看看各个管子的工作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理想运放 没用cascode结构 最后输出电源电压从2.5V变化到5V,输出电压浮动大概是4mV左右。应该是运放增益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
的确这种结构沟道调制不应该那么大,因为三个P管的漏极电压都是固定的,不是有些随着电源变,有些不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漏极电压固定 为什么呢?不应该是源级固定吗。后来换了理想运放 输出结果基本理想了 可见问题在于运放增益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