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厂为什么要在版图上加很多dummy?

楼主(2014-11-25):
工艺厂会在顶层金属密度不够的地方自动加上金属dummy,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为了工艺线的平稳度,误差最小

网友(2014-12-29):
solve cmp dishing issue.
improve the metal uniformity

网友:
为了防止刻蚀时出现刻蚀不足或刻蚀过度。
比如metal density 不足就需要增加一些metal dummy layer以增加metal密度。
另外一些则是考虑到光的反射与衍射,关键图形四周情况大致相当,避免因曝光而影响到关键图形的尺寸。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原因之一:使得CMP能磨平

网友(2015-02-09):
与CMP和metal etch的loading effect相关

网友(2015-09-25):
挺好的资料

网友(2017-03-13):
应该和光刻和CMP都有关

网友(2017-12-07):
使需要匹配的器件环境一致

网友(2018-03-30):
图形密度不同会对工艺产生不同的印象,所以要加dummy来消除这样的印象。

网友(2019-01-31):
提高local density; 便于photo,etch, cmp等工艺

网友(2021-11-30):
2021年来学习2014年的帖子

网友(2022-01-27):
Loading Effect: Photo/Etch工艺定义pattern时差异化降低,使设计尺寸可以尽量做到位;CMP工艺在磨大小不同的pattern速度差异,尤其大块区域磨的快,会出现凹陷,影响后续工艺

网友(2022-04-01):
1.平衡CMP过程中的loading效应
2.平衡ETCH过程中的loading效应

网友(2022-06-04):
为了uniformity更好,减少loading effect

网友:
影响CMP的loading effect。
影响黄光的透光率,进而影响后续的蚀刻率
Fab 很多制程在iso,dense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所以除非有特殊需求(比如说antenna区),一般建议加dummy

网友(2022-10-25):
为了使金属层在CMP抛光时的受力均匀,提高良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