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HFSS仿真微带谐振器的耦合系数怎么有点大??

楼主(2014-11-25):
微带谐振器仿真图

微带谐振器仿真图
,请问为什么在间距为2mm左右耦合系数还是很大,约为0.3左右,是不是空气腔要加什么边界条件吗?请教。。

网友:
空气腔要加辐射边界条件,系统默认的边界条件是导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加不了辐射边界?

网友(2015-01-10):
回复 楼主:

      你好,由于需要我要仿一下四分之一波长开口微带谐振器,因为对谐振器并不了解,想问一下HFSS仿微带谐振器端口应该怎么设置的?可不可以以向你借用一下你仿的这个谐振器的HFSS文件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17):
你好,我是初学者,请问你开环谐振器怎么馈电的?
麻烦可以发我邮箱么?595549583@qq.com

网友(2016-10-12):
这个你是采用什么模式和馈电的

网友(2016-12-05):
回复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一下耦合系数应该怎么提取啊?在HFSS上面仿真了一个transformer,但是不知道耦合系数应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