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erl 改写cdl文件内容?(已解决,感谢二楼大神)

楼主(2014-11-25):
请问各路大侠,小弟现在有一个文本文件,大致如下 (牛人可能一眼就看出来是个 CDL文件),我现在想把里面的 .subckt 的一行在末尾加上 VDD和VSS,其他所有m打头的,末尾都加上 fw,并让这个fw 等于这行w的值,因为这样的.subckt 和 m 很多,手改工作量很大,我打算用perl, 可惜能力有限,实现不出来,请问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我后面参考模板,写了不完整的文件,如果大侠觉得我的写的思路正确,麻烦指点如何加几行命令行能实现)。另外应该是设置悬赏功能的,表示感谢,但是不知哪里设,知道的大侠们麻烦说一下,我好加上,谢谢!

.subckt a b c d e f g (此处加上 VDD VSS)
m0 vdd vss l=0.35 w=0.45 (此处加上fw=0.45)
m1 vdd net vss l=0.18 w=0.72 (此处加上fw=0.72)
.end subckt

.subckt b c d e f g h i j k (此处加上 VDD VSS)
m0 vss vdd l=0.11 w=0.4 (此处加上fw=0.4)
m1 net net vdd net vss l=0.2 w=0.5 (此处加上fw=0.5)
.end subckt

.subckt.....
m.........
m.....
.........

-------------------------------------------------------------------------------------以下是我的不完整的code:
#!usr/bin/perl
$read_in ="./test";  #上面文件的名字是test
$write_out ="./test_out"; #实现后保存在新文件叫test_out

open (IN,"<$read_in") or die "can not open the file: $!\n"; #读取文件
@lines=<IN>;          #读取每一行,保存在数组中
close IN;                  #关闭原文件

open (OUT,">$write_out") or die "can not write and save: $!\n"; #存储到新文件下
for (@lines) {

????????????? #这里应该是如何实现,实在不会写
print OUT;        #打印到新文件

      }

#下面是在屏幕中直接打出来,看运行效果,因为?出写不出来,这里也没有输出
close OUT;

open (TEST, "<$write_out") or die "can not open the file: $!\n";
while ( <TEST> ) {
       print;
}

close TEST;

网友:
#!/usr/bin/perl

use strict;

open (FH, "> test_out") or die "Can't open output file!";

while (<>) {
  if (/^\.subckt/) {
    chomp;
    $_ .= " VDD VSS";
    print FH "$_\n";
   }
   elsif (/^m.*w=(\S+)/) {
     chomp;
     $_ .= " fw=$1";
     print FH "$_\n";
   }
   else {
     print FH $_;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回复,我试试,回头说明情况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能对您说,膜拜阿。。。。。。。。。。。。。。。。。成功了,加上我的文件输入输出,成功完成我需要的要求,唉,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了,我搞了一天也没搞定,大神只需轻轻拂拂衣袖阿。。。。哈哈,再次感谢!!!

P.S. 有需要的朋友,直接copy 大神的二楼或三楼的代码就可以了。。。。为大神和自己攒点RP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下面的帖子更新了一下,给大神点赞了阿。。。。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69052&page=1&extra=#pid8383356

网友:
路过,看来学点perl很重要啊
回复 网友B:

网友:
赞,  赞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握抓,还有SKILL

网友:
2楼大神,最后一个打印print还应该和上次处理一样要 print FH "$_/n"; 吧。要不厌就不换行输出了吧。

网友:
    惭愧,学了没几天的perl,千万别叫我大神。

    最后一行不需要加回车符,之前的加回车符是因为调用chomp。把回车符给去掉了,而在最后这个分支里,没有调用过chomp, $_变量里本身带了回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学就能用成这样,膜拜阿。我之前也都看过这样脚本教程,就不知道介个。惭愧。

网友:
#! /usr/bin/perl -w

my $file="log";
my $outfile="new";
my @content;
open FH,"<$file"or die "Cannot open $file !\n";
while(<FH>){
  chomp;
  if(/^\.subckt/){
    push (@arry,$_ . " VDD VSS\n");
  } elsif (/^m.*w=(.*)/){
    push (@arry,$_ . "fw=$1 \n");
  } else {
    push (@arry,$_."\n");
  }
}
close FH;
open FH,">$outfile" or die "Cannot open $outfile!\n";
print FH @arry;
close FH;

网友D(2019-08-19):
楼主是为了导入网表生成原理图吗,我导入之后遇到的问题是,Q管子的尺寸正确,但是管子的显示尺寸为最小尺寸,并且用原理图导出的网表尺寸也是错误的,请问如何解决啊?感谢!

网友(2022-03-09):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读并修改文本
fid=fopen('文件路径及名称','r+');
i=0;
while ~feof(fid)
    i=i+1;
    strtmp=fgetl(fid);    %临时变量
    x=strfind(strtmp,'w=');
    if isempty(x)         %若不存在w参数则本行不做处理
        content{i}=strtmp;
        continue;
    else
        y=length(strtmp);
        para=strtmp(x+2:y);
        content{i}=[strtmp ' Wfg=' para];   %添加Wfg参数
    end
end
fclose(fid);
%写文本
fid=fopen('文件路径及名称(可重建一个文件)','w+');
for j=1:i
    fprintf(fid,'%s\r\n',content{j});
end
fclose(fid);

我前两天也遇到这个问题,自己用matlab弄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为了导入网表生成原理图吗,我导入之后遇到的问题是,Q管子的尺寸正确,但是管子的显示尺寸为最小尺 ...

看起来像callback没有激活

网友(2025-10-14):
牛逼 终于好使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