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ail to rail 全差分运放设计

楼主(2014-11-25):
需要设计一个rail to rail 的全差分运放,目前有一个PMOS做输入管的全差分运放,要改成rail to rail的,
请问共模反馈是否需要修改?有啥要注意的吗?

网友:
共模反馈以及其他电路的修改,你只要保证每条支路流它该流的电流就行,把比例计算好
真正要改的是看你是否需要恒定GM,如果不需要,电路结构基本没啥要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