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熟悉新的工艺,应该做哪些准备?应该仿真器件的哪些特性?

楼主(2014-11-25):
先抛砖引玉。一般厂家的pdk,都会给出器件的一些参数,比如mos,mos-cap,resistor,mim-cap,bjt等,但是都是大概的参数,比如mos有哪些类型,阈值电压的随pvt的变化趋势。但是,这些在实际的设计中完全不够用!!!为此,需要对工艺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比如 pmos、nmos的vth 在pvt的变化值,栅电容的容值,器件的迁移率的变化。再此之外,还需要了解器件的哪些特性呢? 怎么仿真呢?

网友:
几十种PVT条件下:vth vs W, vth vs L, Idsleak vs L, Igateleak vs L, moscap vs w, ncap vs w, 各种res vs temp, moscap的 min/max值, coredevice和iodevice需要分别仿真。
用Hspice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些仿真已经做过了,一些简单的信息从pdk中可以得到大概趋势和范围。目前在做mos器件的beta,ft,selfgain的仿真,请问如果要仿真电容的Q值怎么进行?

网友:
“这些在实际的设计中完全不够用!”这句话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TSMC这类比较齐全的文档,你能安心看完就知道大概了。评估工艺线完全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说,在T16的pdk里,给出的momcap的pvt偏差为正负25%,实际的工艺角仿真为40%。我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hspice方便? 是因为有直接的command measure, 还是数据结果便于处理?

网友:
回复 8# tediohspice的批量仿真更容易。 SP文件也可以加入一些公式,仿真直接输出想要的结果。
波形查看器各种波形处理分析功能也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