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激光测厚仪都是由二台位移传感器组成的?

楼主(2014-11-25):
激光测厚仪都是由二台位移传感器组成的?

网友(2015-05-06):
一般都是,如ZLDS100两台对射安装就可以测量物体厚度

网友:
基本是的,它需要一个相对位置,这样才能测出所测物体的高度,就像运动需要一个相对物测运动速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