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smc 65nm gp工艺电源环和电源网线如何规划

楼主(2014-11-25):
请问tsmc 65nm gp工艺电源环和电源网线如何规划:
1,power ring的宽度,间距?
2,power stripe(垂直和水平)的宽度,间距,set-to-set 距离?
3,对tsmc 65 nm 电源规划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4,越详细越好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刚接触tsmc65工艺,小菜一枚!!

网友:
多大的规模,inst count, clk freq多少,memory多少,

只能帮你大概 ,除非你讲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ea=2.5x2.5 um^2,instances=500k,mem_num=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高频率625m

网友:
哦,规模还可以,相当于一个中等模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兄台可否赐教?

网友:
几层金属, metal stack option是怎样的

网友:
面积单位错了吧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种提问别人是无法给你答案的,正确的做法是先估一个值,做到某一个阶段(比如preCTS或者postRoute)后,出def和netlist,去Power评估工具中做有关IRdrop和EM的分析,才能得到优化的strip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