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有没有直径测量传感器是配有LED数显表的?

楼主(2014-11-25):
有没有直径测量传感器是配有LED数显表的?

网友:
数字游标卡尺??

网友(2015-05-06):
激光扫描直径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仪

Table-x单轴激光扫描直径LED数显仪
Table-xy双轴激光扫描直径LED数显仪

单轴XLS40和XLS80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表,由遥控器控制。有报警设定和输出,模拟输出±10V。

双轴XLS13XY和XLS35XY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表,由遥控器控制。有报警设定和输出,模拟输出±10V。

Xline-x单轴激光扫描直径LED数显仪
Xline-xy双轴激光扫描直径LED数显仪

单轴XLS40、XLS80和XLS150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表,由遥控器控制。有报警设定和输出,模拟输出±10V。

双轴XLS13XY和XLS35XY传感器配六位LED数显表,由遥控器控制。有报警设定和输出,模拟输出±10V。

网友:
ZM100可以实现,ZM100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有三种型号,分别为ZM100-25、ZM100-25D、ZM100-5。工业激光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59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工业激光传感器在检测物体外径方面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