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转动轮子表面轮廓选择哪款二维激光传感器?

楼主(2014-11-25):
测转动轮子表面轮廓选择哪款二维激光传感器?

网友(2015-05-24):
在固定支架上安装好ZLDS200传感器,使传感器发射端对准被测物处于传感器光幕量程之中,轮子转动,传感器扫描其表面轮廓,或者可以同时按装3个传感器同步扫描被测物,增大扫描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