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8MHz晶振电路输出频率只有16MHz?

楼主(2014-11-25):
采用反相器和晶振构成振荡电路,晶振上面标的48MHz,但是测试只有16MHz,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人回啊,顶顶顶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48=16*3     三泛音晶振,需要工作在串联谐振。

泛音晶振应用的典型电路要在芯片接晶振的一脚到地串上一个电感和电容,若不加,则晶振输出只有基频,就达不到要求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神指点

网友:
不用客气。

遇到问题,也可以问问供应商,一般都比较专业。

网友(2016-08-24):
请问楼主最后泛音晶振是怎么接的电路  泛音晶振方面找不到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