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开启sflm服务出现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的提示(已解决)

楼主(2014-11-25):
系统为RHEL6.0(6.5版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5.5版本基本没有问题)

[root@bogon bin]# ./sflm -start
Version of rpc.sflmserverd : 8.2.10.R
Version of sflm_monitord : 7.4.15.R

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 2.0.3.R  please wait...
Terminating SFLM RPC servers ... done.
Starting RPC servers ... rpc.sflmserverd
SFLM using license file: /var/opt/sflm/licenses
SFLM server ready.
sflm_monitord /silcvaco/lib/sflm_monitord/7.4.15.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done.
Verifying RPC servers ... sflm /silcvaco/lib/s_install/2.0.3.R/common/install_generic_procs: line 229: rpcinfo: command not foun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bogon.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库的问题。

网友:
腾讯有没有公积金

网友:
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饿

网友(2015-01-19):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try install package rpcbind

网友(2015-03-25):
本人也遇到了上述,现已解决
[root@localhost Desktop]#/usr/silvaco/bin/sflm -i  在这一步运行时出现楼主问题中的错误

解决办法:
先安装portmap  :运行 yum install portmap
然后启动这个服务:/etc/init.d/rpcbind start

网友(2015-05-17):
回复 网友A:

   好人     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服务,我装了portmap还是找不到(没有rpcbind),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2016-03-01):
回复 网友B:
直接运行命令
rpcbind start
不需要加路径就不提示文件不存在了,估计新版本的RH已经改了这个服务的安装路径

网友(2016-06-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所说的库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8-07):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一下:我安装时出现/soft/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行21: /soft/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权限不够我已经用su得到boot权限,但是还是上述问题,还请您帮助

网友(2020-05-19):
/app/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sh: line 21: /app/silvaco/lib/rpc.sflmserverd/8.2.12.R/x86_64-linux/rpc.sflmserverd.exe: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info: RPC: Program not registered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PC server verification failed.
此問題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