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验证基于8051的小型系统该如何着手

楼主(2014-11-25):
公司要做一款IC ,主控芯片是开源的8051,再外接一些外围的电路。然后需要我做验证,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

        还有
        rom里面有固件,要验证这个固件是否真的对8051的外接设备起到了控制作用,外接设备不算多,但是给外部的控制信号还是相当多。
        看到一个大牛说不建议遍历固件的方法—— 我也在想如果有100个bit的控制信号,难道我要做2^100种检测信号送进去吗?不可能是这么验证的啊,那应该怎么做呢?

        大牛们能否提示一二让小弟受益匪浅,或者是大家讨论一下应该看什么资料可能有我想找的答案?

楼主:
我自己顶啊

楼主:
还没有大虾来指导,自己再顶

网友:
验证的对象是什么,是51内核,还是外设
如果是51内核,那就逐条指令去验证
如果是外设,那么就要搞清楚51内核与外设的接口是什么,51程序是怎么控制这个接口的,通过编写程序控制这个接口,从而让外设实现预期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外设,外设有不同的控制字。
比如控制一个外设的电压,电压设定给了8bit。那我是不是要写一个c程序将这8个bit逐个翻转一遍看外设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效果。
关键是有很多外设,这种调节的功能寄存器一大把,要真的这样遍历的话还不得累死—— 调一个bit测试一个,再调一个bit再测试一个。

难道大家是这样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