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仿真

楼主(2014-11-26):
delta-sigmaADC,将modulator和数字版图放一起做混合信号仿真时,数字版图的.sdf文件反标不成功,请教各位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么

楼主:
补充问题!!!在cadence中作瞬态仿真,一段时间后出现错误,如下 SDFA ERROR:Illegal value for scale type parameter.劳驾各位,有明白的解释下这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