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图像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26):
本人调视频图像时,发现在场景变化时,图像会出现向上移动的横纹,抓取的图片仿佛是另一张图片的更新,具体可以看图片,请高人指点,谢谢!

图片

图片

网友:
看起来像是更新速度慢了,如果是FPGA,是不是采集速度不够,或者buffer不够大?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fpga这边做了帧缓存的,但是最后显示是在DSP那边,是我这边缓存的不够吗

网友:
帧缓存读写处理不当。
不能只缓存一帧。
读写要分别进行整帧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缓存3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你这边的缓存是不是溢出了,可能是DPS读速度不够快,当然,也可能是你缓存不够,也可以试试加大缓存,看看是否能够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缓冲三帧,但不能同时读写同一帧才行。你这现象基本就是读写在同一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可能我做缓存的时候数据丢了,DSP那边也有缓存,但是FPGA给到他那边的有数据,行场还有时钟。

网友:
看看时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还有要加同步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通过抓取地址,看到确实有同一帧读写的地址,这种情况怎么避免呀,我也不能无限的加大缓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如你写入模块顺序写入1、2、3、1、2、3三个缓冲。你把当前写入缓冲的标号输出到读模块,当读模块需要新读取一帧图像时,读取当前标号的前一个缓冲。即如果当前在写入3则读取2,当前在写入1则读取3.这样保证读写不会再同一个缓冲内。

网友:
可以看一下行场同步信号的控制,还有每一帧结束之后图像数据的跳变是否正确

网友:
感觉是存储和显示不同步了,显示追上了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