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print("\a");响铃有时候不起作用

楼主(2014-11-26):
\a 响铃有时候不起作用,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代码如下:
#!D:\Perl\bin\perl.exe -w

use strict;

use IO::Socket;

my $sock = new IO::Socket::INET(
    LocalPort => 8582,
    Proto     => 'tcp',
    Listen    => SOMAXCONN,
    Reuse     => 1);
$sock or die "no socket: $!";
print "Simulation monitor is running...\n";

my($new_sock,$buf);

while($new_sock=$sock->accept())
{
    $buf = <$new_sock>;
    print "$buf"; #这一句正常,每次都能输出
    print "\a";  #但\a控制电脑主板buzzer却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感觉像print的缓冲区问题,有人知道吗
}

楼主:
加个 $| = 1; 好像就好了。不过还要多试试

网友:
就是nonbuffer output

你先单独试下print "\a" 看看,就一句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就是缓冲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缓冲区满或者遇到\n才输出,遇到\a不一定会立即输出。增加$|后,这几天代码很稳定,没出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