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看看gds大小

楼主(2014-11-26):
我导出gds然后cksum如下
3455283485   124551168
请教这是多少M,怎么样看呢

网友:
cksum产生的是校验码,不是文件的总大小,是用来传数据的时候检验文件是否正确的方法。

网友:
cksum后产生两个数字,前面的一组是十位数校验码(首位是0开始的省略直到非0位),后面的一组数是字节表示的文件的大小。你这个gds的大小就是118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