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当要移动的时候。我只要选MOS就好,不需要文字一起选。

楼主(2014-11-26):
有谁知道  怎要的叙述,MOS上打 text。

当要移动的时候。我只要选MOS就好,不需要文字一起选。

网友:
txt的v打钩,把s去掉。只显示却不能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想实现移动mos管的时候,移动与之对应的label,那就要将label依附到mos上,也就是attach功能,那就是将你加的label使用attach功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w do I   use leAttachFig()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你需要attach的label,点击快捷键v,这个时候会发现这个label上多了一个虚线,当你的光标移动的时候,虚线也跟着移动,如果你想将label依附到mos管子上,那就将带着虚线的光标点一下mos,这样,也就实现了将label依附到mos上,当你移动mos的时候,即使label没有一起选中,也会因为已经建立依附关系的原因,跟着一起移动。   但若是只移动label,mos将不会动,这就是说,这两者的关系是mos为主,label为次,存在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具体的你得自己实际操作,体会一下。有问题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基础软件是
IC5.1.41您的软件也是吗?

网友:
不管哪个版本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你好厉害:

这个 Atach 真好用。

好人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真不好意思:

就是画  path 时,能够自动抓接触或通过的中心点吗? Bindkeys是哪一个呢?

网友:
软件好像没有自带这个功能啊,你用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划  metal path  ,   能够自动抓   contact  or  via   的中心点的功能,Bindkeys 好像没有。

你知道可以用  skill   的哪个   Function 写出来吗?

网友(2014-12-31):
回复 楼主:

   如果你需要学习的话,个人建议还是自己多看看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档,尤其是关于skill语言的那几个,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这个语言,就想别人一直帮助你,那也只是别人的东西,你自己永远掌握不了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