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MC 65nm工艺的阈值开启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11-26):
如题,做project,想要知道SMIC 65 nm工艺的阈值电压。谢谢各位。

网友(2015-04-12):
不同管子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工艺库里面没有,我也遇见过。。。要自己仿真参数。。。

网友(2015-06-02):
PDK里面有说明,是根据不同温度给出的曲线,你可以找找

网友:
或者你找他们直接要PCM spec也可以

网友(2015-10-21):
这个可以通过仿真看的,管子不同,W、L不同,阈值电压也不太一样。。

网友(2017-06-07):
send me pdk please
d2jamel@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