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闪退

楼主(2014-11-26):
按照论坛上的crack和license,EDI13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启动virtuoso时,总是出现闪退,闪出一个cadence的图标,然后就自动退出。就跟手机上的app软件闪退一样。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大侠知道么?IC616的具体版本是:Hotfix_IC06.16.050

网友:
    问题就出在你只安装了Hotfix版。Hotfix版只是补丁,不是功能完整的软件。你必须先安装Base或者Update(若有的话),再在这上面安装Hotfix。参见Cadence这三个版本的说明: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网友(2015-01-31):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用installscape安装的话,怎样才算是先装Base再装Hotfix?是不是我先安装Base,然后再安装Hotfix的时路径使用Base一样的地址?
新手,望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min4max

  请问我用installscape安装的话,怎样才算是先装Base再装Hotfix?是不是我先安装Base, ...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裝 hotfix 就可以,但後續她會要求你告知 base 路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看下CDS.log,里面有报错信息。IC616的hostname不允许是localhost

网友(2015-08-10):
回复 网友C:

IC51闪退报错是这样的,怎么解决?
\e X Toolkit Error: Object "(null)" does not have windowed ancest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新的hotfix 都会闪退 你试试base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