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源设计遇到的fanout问题

楼主(2014-11-26):
在做多电源以及pso设计,遇到了fanout问题,主要就是switch,head以及iso单元的控制信号在apr过程中fanout违例,问问这个怎么修,report里面他们的属性是ipo-ignore,自动修不了,我用的EDI。

网友:
插 buffer,没做过,理所当然的想法

网友:
加aon buffer啊, 如果cpf写的好的话,自动加的,否则自己手加了,

ecoaddrepeater

网友:
PMU,DC_DC signal integri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要加好多,加成一个树状的,这命令可以吗?

网友:
ecoaddrepeater不能加tree,

fanout violation是啥意思,一般没有明显的fanout limit啊,
而且这些信号都是慢速信号,

关键看slew limit有没有问题, 就就加一点aon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自己设的max fanout limit,transition倒是没报违例

网友:
那现在最大fanout多大,我看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没在lib文件里面看见过maxfanout这个值了

网友:
用命令啊

all_high_fanout -nets -threshold 50

网友(2020-04-19):
顶一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