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so设计时,SWITCH单元的个数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4-11-26):
求助,switch单元的个数如何确定啊?以及间距

网友:
我没有做过,我想其中一个指标是 IR drop

网友:
凭经验,十几到几十um一个,然后后面做irdrop看看

网友: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FOR HIGH-SPEED LINK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COMMITTEE ON GRADUATE STUDIE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