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link问题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侠,是否遇到过,PT读入网表之后,link不对。
其中link的log中显示找不到的module,在网表中都有。
输入get_cells ***命令只能找到网表1层her结构的module,深层次的module就找不到了

楼主:
link的log中,显示link成功,但是有一大堆的module找不到,自动变成block box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link path 和link lib设置的不对,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
我想你直接把 log 放上来会更清晰
另外星号是不匹配斜杠的,要抓 hierachical cell 加 option -h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