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ew_opt中有几个选项不是太明白

楼主(2014-11-26):
在skew_opt命令中有几个选项不是太明白:1:-adjustment_limit val,use guide 是这样说的By default,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amount of latency adjustment that can be made. To limit the amount of latency adjustment, specify the -adjustment_limit option.意思就是说控制adjustment latency的数量的。但是man page上说的就让人不理解了,这个选项能解释一下吗?
2:-decrease_factor val,这个选项看man 更是一头雾水。
3:-improvement_threshold val ,user guide上是这样讲的,If you want to generate a script only if the worst negative slack (WNS) improves by a certain amount,specify the -improvement_threshold option.意思好像是说当WNS被一定数量的adjustment latency提高时指定该项,具体该怎么理解,这些选项都该指定什么样的值呢

网友:
关键是 skew_opt 之前一定要先做一次 CTS, 按照你给出来的 man 的解释,就是说 skew_opt 可以基于原来的结果动多少

网友:
现在换成 clock_opt -concurrent_clock_and_data 了 , 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做一次cts倒是知道,目的是为了确定clock latency,,对于-adjustment_limit val,这里的val指的是不是要改动的latency的数量?但是看man的解释,又好像是说val是指定skew adjustment(单位为ns),特别是加了这个单位为纳秒后更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说useful skew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可以?请斑竹指点

网友:
你问的这几个选项都不经常用的,我是没用过,  可以说没太大用处,高级用法

网友:
adjust_limit 应该就是控制在skew_opt 中latency基于现在值的一个变化范围。
descrease_factor 看起来是比较复杂一些 对latency做减小的过程 可能对于ICC比较难,如同我们在让ICC honor SDC里面的set_clock_latency时,如果intial latency已经大于了这个SDC中的值,ICC不会在去减小latency。这个option里面 就说了工具怎么选择这个最小的latency的方法,一下三个中比较大的 0 , initial_latency减去limit val或者initial latency 乘以 (1- des_factor). 具体设什么值可能design by design 吧。
第三个好像是基于对WNS的improvment的一个预估,你设一个阈值。如果skew_opt 能做到 就给你写出一些类似set_floating_pin 的script 不能做到你要的阈值,就写出一个空文件。
我也是感兴趣了解一下所以才看了一下,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言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t actually.
    adjustment_limit :  |post_skew_opt_latency - pre_skew_opt_latency|
    decrease_factor : The minimum latency allowed is the larger of (0, the initial latency minus the adjustment limit, and the initial latency multiplied by (1 minus the decrease factor)).
   improvement_threshold : (pre_skew_opt_WNS - post_skew_opt_WNS)

    Take care the Absolute Value Symbol and Parentheses. The above is my understan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听你这么一解释明白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