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厂PDK的阅读出现障碍,求助

楼主(2014-11-26):
T厂PDK文件中给出了mos器件的工艺角偏差会给出:vth_lin/vth_sat/vth_gm/Idlin/Idsat/Ioff/Isoff等,请问都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版主来吧,传授一些经验

网友A:
以.13um core NMOS为例:
Vthlin is extracted by sweep Vgs@ Id = 0.1uA*W/L, Vds = 0.05V;
Vthsat is extracted by sweep Vgs @ Id = 0.1uA*W/L, Vds = 1.2V;
Idlin is measured @ Vds = 0.05V, Vgs = 1.2V;
Idsat is measured @ Vds  = Vgs = 1.2V;
Ioff is measured @ Vgs = 0, Vds = 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vth-gm就是我们常用的量吧,在0.13um工艺下,vth-lin和vth-gm有没有很大的偏差呢?

网友:
多谢分享,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A:
以.13um core NMOS为例:
Vthlin is extracted by sweep Vgs@ Id = 0.1uA*W/L, Vds = 0.05V;
Vthsat is ext ...

谢谢!
不过Vth-gm是如何定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