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 editing软件设置管子宽度为变量时自动退出问题

楼主(2014-11-26):
用cadence画原理图时,设置管子宽度W为变量时,点击OK之后,软件就自动退出了,长度L倒是可以设置为变量。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XD/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244046269/QQ/WinTemp/RichOle/%7D%255@03E~%7BPFVM272GT(R%25XG.jpg 如图,把选项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裂了,没刷出来。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能请教你一下吗 因为图裂了 所以看不到 但是想弄明白如何设置管子宽度为变量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