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电流镜负载和电阻负载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4-11-26):
电流镜负载和电阻负载比有哪些优势?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mos管和电阻的差别;mos管在较低的压降下,就可以实现较高的输出阻抗。

网友:
1面积小。2电阻大小不易确定,输出电压不易确定,电流镜做负载则不一样,只要匹配度高输出只由输入电压差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如果比较准,偏置电流也是定的,输出电压就是准的吧~

网友:
增益不一样,使用电阻负载增益很难达到10以上。

网友:
主要是增益

网友:
还有输出噪声和摆幅

楼主:
增大电阻可以??如果lamda=0.01,i=100nA,mos电阻=100000.  那用100000的电阻?

网友:
电流镜负载可以把双端输入转单端输出!而且不浪费另一侧的电流,这是相比电阻负载最大的优势!
另外,电流镜负载的输出阻抗可以很大,但是在芯片中想做大如此大的电阻,得占用很大的面积!
楼主给分吧!

网友: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5楼说的原因~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太明白你说额MOS电阻是啥,是MOS管处于饱和区时的等效小信号电阻吗,那样的话不应该是1e9?

楼主:
好像我写错了,是1e9

网友:
尺寸消耗也大不一样,电阻也不是能做到足够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不是不知道有一种电阻叫hrpoly?

网友:
你把vdd变化一下就看的出区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我想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算增益的时候单纯的算阻值是没有意义的,电阻当负载时,你把增益公式变换成电压的函数,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够大,电阻够大,还是可以的。